[松下(panasonic)]
松下TH-P46UT30C等离子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29):
松下TH-P46UT30C等离子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松下TH-P46UT30C

  故障现象:等离子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同行一台松下TH-P46UT30C等离子电视不开机,他反应之前购买了4块装上去都不行,大概交流了一下基本判断仍然为电源板不良,刚好本店有这台机器,装上他的板果然为电源板故障。

  送走同行,开始着手维修,首先电源板单独工作,P34的1-3脚短接, P6的 1-6脚短接。通电后,电源板上继电器在反复咔咔跳,测量待机5V正常,测量PFC为310V,PFC没有工作。

  测量PFC驱动芯片IC001第8脚供电为0V,测量Q881的E极为15V左右正常,测光耦和R889连接处为0V,说明光耦PC803没有工作。

松下TH-P46UT30C等离子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光耦PC803受控于电源管理芯片第6脚,测量电源管理芯片6脚时,电压一直在0.1到0.2之间跳变,通电瞬间也没有高电平,正常情况下应该为5V左右,判断电源管理芯片UPD78F9212MA已经损坏。

  由于手上没有此芯片,买新的芯片回来也是空白的,没有相应软件刷入无法使用,没办法只有想办法改一下了。

  想改就得知道电源的工作时序,马上用手上这台好机器的电源来分析时序,准备好双踪示波器,测出来的时序如下图。

松下TH-P46UT30C等离子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松下TH-P46UT30C等离子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松下TH-P46UT30C等离子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PANEL-MAIN-ON跟PFC开关同步。

松下TH-P46UT30C等离子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从上面这些图上可以看出了各路电源的时间关系。

  首先开关按下必须有5VSB输出,从Q371 E极飞条线到电源开关,开关另一头接R354给IC351高电平让IC351有STB5V输出。

  STB5V有了主板开始工作,主板送来了F15V开启信号,把主板送来的开机信号经10K电阻接到Q203的B极,并把这个信号送给R658让防浪涌继电器吸合,F15V出来后PFC要开始工作了。于是从F15V输出接二10K电阻到R618上,这时PFC开始工作。

  PFC工作之后应该到15VS输出了,那怎么办? 仔细分析后从R881上取供电当信号,然后通过光藕隔离3脚接5VSB ,光耦4脚接Q202的B极,这时主板所要的小电压都满足了, 就剩下VS和VA部分。

  VS直接同步15VS输出,不能开机,VS也没有输出,怎么办?这个难不到我们做家维的。RC延时,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从15VS取信经47K电阻给470UF电容充电 ,充电到1.5V时主继电器吸合VS开始输出屏幕点亮。

更改后正面图:

松下TH-P46UT30C等离子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更改后背面图:

  至此,整个电源更改算是完成了,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维修功底厚 故障难逃你的法眼

网友:
直接买板判断是那个就直接买一个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