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戴尔15-3558 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8-08-29):
一台戴尔 戴尔15-3558  识别不到硬盘 换过硬盘线 换过硬盘。都不行装上机械硬盘开机。都没有听到硬盘转的声音,感觉好像都不通电查。硬盘接口5V 供电是有的,但是硬盘就是不工作。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附图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Wistron 14216 LA-B843P 无水印rX01 Dell Inspiron 15-3558.zip

网友:
实在不行iu换桥吧实在不行iu换桥吧实在不行iu换桥吧

网友:
供电以外 其它的数据传输角都有电压没得  .这个得 慢慢的找故障 . 有图纸慢慢来 .

网友:
晶振  新板子还有一个小电阻 通过总线能找到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个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那就无论你怎么换硬盘  都用不了多长时间硬盘就会坏  不管是固态还是磁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这机器不认硬盘的  解决了求告诉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少见,先不管数据,首先要是供电有的话正常情况下硬盘是会转的,你说没转,你查下是不是虚电,也就是说量的时候有5V其实电流相当的小,带上负载电压立马就掉下来了。建议装上硬盘去测试,硬盘用不多久就坏估计跟这组电压不正常有关系,希望能帮到您,查到了也跟大家说下,多积累点经验。谢谢

网友:
5脚有没得3V、、、、、、、、、、、、、、、、、、、、、

网友B:
你看哈这个地方的电压有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少见,先不管数据,首先要是供电有的话正常情况下硬盘是会转的,你说没转,你查下是不是虚电,也就 ...

对的就算没数据通电的时候应该也是有工作的谢谢指点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哈这个地方的电压有没得、、、、、

好的我去测试一下谢谢指点,好像以前也修过这个问题只是忘记了最后怎么弄好的了

网友:
不转的话,肯定是供电坏了

网友:
不通电  要么硬盘咩有接地  要么硬盘5V是虚的 带不动负载   飞线

网友C(2020-02-01):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少见,先不管数据,首先要是供电有的话正常情况下硬盘是会转的,你说没转,你查下是不是虚电,也就 ...

新机型检测不到硬盘光有供电硬盘是不会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机型检测不到硬盘光有供电硬盘是不会转的。

可考虑bios,桥的SATA模块电路工作条件

网友(2020-04-02):
我这台也是认不了硬盘  BIOS刷了几个都不行  供电正常 阻值正常  把硬盘装到光驱位置也不认  你的修好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通病来的!  难道CPU挂了?

网友:
有图纸有就有希望啊,慢慢查,最重要还是要有耐心

网友:
如果硬盘不认,我一般先确认一下光驱位是否认到光驱,如果能认到,就是硬盘电路问题,桥的问题可能性小,如果光驱也不能认到,就是桥的问题概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