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疑似 2018 年新款 iPhone,符合你的预期吗?

楼主(2018-08-29):
这款跑分的 iPhone 会是今年发布的苹果新手机吗?4 GB 内存、 A12 芯片符合你的预期吗?

网友:
修改一下:先回答题主的问题,以我个人角度来说今年的升级是整体符合我的预期的,提升到的几个地方都是属于“刚需”,比如双卡双待,比如更大的屏幕和电池,比如4G RAM一定程度可以缓解重载…至于还有没有什么保留项目就要等发布会再看了。
刘海儿问题属于老生常谈了,不多做讨论,以苹果的作风,这刘海儿还得存在个2-3年左右。
再来谈谈一些其他看法:
硬件上的提升属于常规升级,等于6-6s那种性质吧,新加入了6.5寸的plus和入门级的6.1寸LCD版给不同的人群更多选择,不过还有个重磅升级是国行的6.5和6.1具备(实体)双卡双待,这个对于不少人来说是刚需,相信能很大的拉动一批销量。
6.1寸版的定价(据说5888起,之前数字估计错了)应该也会让很多囊中羞涩的用户看到希望…估计今年的新iPhone销量又会大爆- -全面过渡到face id时代…两款大尺寸机型的电池容量也扩大了不少,在续航方面可以不弱于安卓旗舰了。
还有随新机附送的18W L2C的快充也是板上钉钉了,虽然来的有些晚,但有了总比没有好…
PS:再补充点额外的消息,今年的新ipad pro会具备face id,9月的发布会上不会更新mbp(果然没几天后就悄悄官网常规更新了了 ),LCD版6.1寸iPhoneX(暂名)具有更宽的边框但没有下巴,定价700美元起,为了压缩成本采用A11处理器和单摄像头,砍掉了无线充电和3Dtouch,内存预计也是2G RAM,可以视作是目前的iPhone8的接班人。
iPhoneXplus(暂名)将接替现在的iPhoneX的地位和定价,5.8寸机型将降价。
国行6.5和6.1的双卡双待是实体,属于天朝特供设计。
大家等待了1年之久的airpower无线充电板也终于要在9月上市了,Qi的充电位置对准和散热问题困扰了apple1年以上,据说是被迫加入了散热风扇和内置小型ios系统来解决。
以上消息来自各种渠道,不保证完全真实但可信度很高。

网友:
泻药
这个Apple Bench跑分看看就好,毕竟A7战i5,A8秒i9,A9灭全家,A10轰成渣。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4G内存,如果Apple继续之前的战略,这个4G版本应该就是iPhone 2018 Plus ver了,iPhone 2018则继续3G RAM。Apple有个很有意思的定律,就是升级内存的一代寿命会很长,具体可以参照iPhone 5s,升级到1G 后现在还有iOS12更新。
Apple的路子是什么AI都放在手机上计算,所以高性能GPU是可预见的。不出意外整个Soc再次屠榜。
拍照会继续发力,人像光效估计会迎来正式版。
Apple绝对不会再次把手机定到8388起售。诸君可以看一眼iPhone X双十一在京东官方自营的价格表现,64G版本6999,我个人倾向新的iPhone小屏幕版本为5688,大屏幕为6588。初代iPhone X无法降价到低于6k的原因是一但价格跌破6k,Apple 的整个产品线会被打成粉碎,iPhone X 5999,iPhone 8 Plus 5699?我为什么不加钱iPhone X?
弃用闪电接口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估计charger本身是type c口了。
双卡应该稳了,esim已经在Apple Watch Series3上试验过了。

网友:
就这刘海长相的确符合预期。
但是,都8102年了!
find x和nex都出了!
长点心吧,作为苹果全家桶的我非常伤心。
我真的不能接受刘海屏。
去tmd的刘海屏。
我基本决定了,不去刘海就不买苹果手机了。最多换Find X。

网友:
以现有曝光的消息来看,还是很令人满意的。这篇文章是对近半年来各路爆料的总结。

我想这个处理器应该不是A12,是给廉价版iPhone用的主频提高了一点点的A11。

几乎所有权威预测人士都确定了今年会有三部新iPhone发布:现有iPhone X的升级版、新的iPhone X Plus、新的6.1英寸廉价LCD  iPhone。前两者用OLED屏幕,维持现有iPhone的工业设计;后者用LCD,有可能边框稍微宽一点点。

A12第一次用上台积电的7nm工艺,台积电可是吹了性能提高40%,如果Apple只拿出一个提频一点点的A11,台积电是不可能这么吹的。很有可能的一点是廉价版iPhone用A11,OLED版用A12,就像是iPhone 5c那一年一样。

有消息称Apple今年押宝的是廉价版iPhone大卖,正在火力全开生产。可能这一代iPhone X的价格太高,而且大家都知道8和8p已经是这代工业设计的末端产品,觉得iPhone X太贵的消费者都选择继续观望或者直接转投安卓阵营;因此这代iPhone X完全达到甚至超出了预期,但是iPhone 8 和 8p几乎就只完成了衬托IPhone X优秀的工作,并没有大卖。今年OLED扩大产能之后虽然价格不会像去年那么可怕(三星卖一块屏幕给Apple比自己卖一台note 8还赚钱),但是要想覆盖iPhone 8 五千出头的这个价位还是做不到的。这次Apple又重拾了推出一个iPhone 5c的策略,砍掉了传言中的二代SE,希望推出一款切中消费痛点可以大卖的廉价iPhone。(之前SE的传闻实在是太搞笑了,竟然会有人相信WWDC会出现一款刘海屏的iPhone,用最新的A11芯片,那iPhone8还卖不卖了?别忘了6s现在还没退市呢。)

总结一下:今年的三大产品:8、8p、X就会升级为廉价X、旗舰X、旗舰X plus。

既然要推出廉价版,甚至还要使用和旗舰版一样的工业设计,那么定位怎么拉开呢?手机每年的更新无外乎一下几个方面:1、新的更快的处理器;2、更强大功能更多的相机;3、更好的屏幕、扬声器;4、加入全新的功能;5、更强的续航。

所以预测一下:
1、廉价版会使用A11而不是A12芯片,可能是3GB内存,;
2、廉价版使用上一代的后置主摄像头,不会加入双摄像头;旗舰版X使用双摄,X plus有可能三摄;
3、屏幕说过了,很有可能是LCD和OLED的区别;
4、不知道Apple可以在新旗舰上玩出什么花样。可能出现的三摄算一个,双卡双待虽然很多人都在说,但是我认为希望不大(只有中国需要这个,但是中国运营商对eSIM接受度不够,以Apple的尿性不可能把寸土寸金的内部空间分一部分出来再多一个卡位)。据说廉价版会阉割3D touch, TAT;
5、廉价版应该会阉割折叠主板,电池应该不会特别强。

网友:
谢邀。
以下观点针对即将在今年秋季发布的 iPhone X Plus(具体名称未知)。
跑分成绩是可以接受的。在 A11 的 iPhone 8 这代上市之前的泄漏跑分是 4000/8900 左右,实际跑分 4300/10300 左右,我觉得这个跑分曝光可能是真的,但是肯定也不会仅限于这个成绩。不过鉴于单核性能也差不多了,我保守估计 A12 的 GB4 跑分在 4900/12000 左右吧。Apple 这一代应该会发力 GPU,带来更好的图像性能,但是这一点要在 iPhone X Plus 发布当天在安兔兔上测试了。(发布以后安兔兔的更新跑分再测试就没有意义了,不信你们看今年去年前年,iPhone A系列一发布就霸榜,然后安兔兔立刻更新,增加了新的测试项目/调整权重,立刻 A11 在安兔兔上连 835 都跑不过了。)
(Flag:另外多说一句,这次 A12 如果真的大幅度提升了 GPU 性能,甚至超越 Adreno 的话,安兔兔估计会在更新里把跑分权重分配给「AI」运算部分,说不定会去榨干 S820 - S845 的 Hexagon DSP 的性能呢...
4GB 内存意味着清晰度更高/帧率更高的慢动作视频和更好的应用后台表现。相机上,也许可以达到三星索尼那样 1080P+960帧率的慢动作。另一方面,应用留驻后台表现这个,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看「想快就快 想慢就慢」的 iOS 的优化功力了...
摄像头升级未知。有人说是后置三摄,我觉得不靠谱诶。有人说会有后置飞行时间传感器,这个我个人倾向于这一代没有...可能目前白平衡和视频拍摄还是无敌,但是在索尼提供其他厂商的传感器越来越好的背景下,随便一个整合商都能打得过 iPhone X 的拍照了,这个我是有些难受的。希望 Apple 放点大招...(逃
eSIM+nano SIM。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多方消息都有提到这一点,还是很期待的。看 Apple 再次推进 SIM 卡的变革...双卡我个人认为还是可能性不大。看过结构图的朋友们应该发现了,iPhone X (当然也不只是这一代)上 SIM 卡组件的体积超过了 A11,我不认为 Apple 还能挤出空间再做一个卡位...
更大电池。不必多言。我猜测 6.5 寸的机身的话,也许续航能到 3600 mah 左右。如果 Soc 和结构设计那边没问题的话,续航应该是史上最好的 iPhone 之一了。甚至,容我自己幻想一下,说不定可以和很多 Android 机型一战。但是按照 Apple 的「够用就好」的尿性...
ProMotion 技术推进到 iPhone 上。截止到现在,120hz的刷新率在手机上并不多见。目前我了解到的,也只有三款产品做了高刷新率屏幕的手机。
标配 PD 电源适配器。iPhone 终于标配了 PD 了,可喜可贺。具体功率未知。
Lightning to Type-C数据线。这个估计没什么疑问吧。官网已经开卖了。
外观。还是保持 3.91 mm 的等宽边框,异形全面屏设计,顶部开槽不会变小,但是机身变大会给周围留出更大的显示区域,也许终于可以把电量百分比显示在右上角了。(顺便说一下,iPhone 9,也就是 6.1 寸那个,它的边框稍微宽一些,估计是 Find X 下巴的那个宽度,4.5mm 左右。)
Face ID。也许会使可识别角度更大,也许会带来多面孔支持。这个我个人觉得会有提升。谁知道呢,也许只是软件优化一下也未可知。
感觉没什么想说的了。想起来再回来更新吧。
就酱。

网友:
其他不置评,充电器严重存疑!
我苹果就是充电慢死,死外面,也绝不用快充。
18w是不可能18w的,这辈子都不可能18w.
亿万果粉联名血书,跪求万年5w充电器继续留任。
毕竟,长夜漫漫,我和我的“机友”,at least one should have “intercourse” (ì _ í)

网友:
好希望iPhone SE 2快点出来。 我喜欢小屏手机。

网友:
我对苹果下一季发布的iphone没有什么预期。

我只谈谈目前出来的消息的可信度和我自己的评价。

这款“A12”的跑分表现,比较可信。
我的评价是,继续吊打骁龙这一代旗舰和下一代旗舰,非常OK。

18W的PD快充,官方出这个产品是非常可信的。
毕竟目前3方的PD标准快充只要不被禁,用,是完全没问题的,苹果这一代的产品就已经支持了PD标准的快充,所以没道理苹果自己不赚这个钱,让别人去赚。
但是,会不会和新品绑定销售,只有一半一半的几率。这取决于苹果今年的产品策略——会不会接口全面type-c化。

所以这里我额外加一个消息里没有的。
就是苹果可能会今年秋的手机和之后的macbook一起,做一个激进的做法——全判type-c,干掉所有usb-a接口。
这种情况下,iphone标配18w的pd快充头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随机数据线也至少一头会是type-c的,会不会给转usb-a的转接头,不一定。

可信度如下:
出18w的pd标准快充头,100%。
随机带这个18w的快充头,高于50%。
一头type-c的数据线,高于50%。
iphone弃用lightning转用type-c,小于10%。

以上事项中,随机带快充头的话,我会给出好评。
iphone改用type-c……大概梦里会有吧。

最后说说这三个尺寸的产品。
存疑。
以苹果的习惯,不大可能这么去做它的产品线。
6.5的oled、5.8的oled和6.1的lcd:
这里面5.8的oled是百分之百有,但是,不一定是新品,可能是一代iphone x继续卖,或者是小幅升级。
而6.5的oled和6.1的lcd就很难说。
我目前查到的消息和个人判断会有以下可能:
1、超过80%概率会有lcd屏幕的全面屏iphone,之所以会有lcd,既有供货原因,也有产品定位的原因。
2、6.5的oled高配版,可能性不高,考虑到定价和设计两方面情况。
iPhone X5.8寸版已经是八千起步了,那么6.5寸版卖什么价?6.5寸至少是2k分辨率起步,这个面板的供应和成本会是产品的巨大制约因素。还有目前5.8寸是174g,6.5寸的也学索半斤吗?
3、有可能是一代iPhone X降价销售,也就是那个5.8寸的产品,而二代iPhone X用a12,面板尺寸可能会更大,但不一定有6.5那么大。这种情况下,6.1寸lcd版就可以和oled的二代iPhone X形成高地搭配。
目前我能想到的关于尺寸和屏幕就是这些,高度的不确定性,网传的三个版本可信度很低。
但是,苹果一定会出起售价799美元或者更低iphone,它不可能完全放弃这块市场。

至于目前这些消息符不符合我预期,我只能说除了cpu和快充头,别的东西要么还不可信,要么就不能让我满意。

网友:
我的iphone8plus 最近频繁出现 自动重启 软件闪退 感觉以后都不会再用iohone了

网友:
非常满意,JDI(晶端显示)再次引领LCD的技术创新,有苹果的订单,柔性LCD想必能够顺利量产。

FULL ACTLVE FLEX技术柔性显示面板,图源OFweek
此次JDI已经得到苹果和华为的支持,静待。

PS:尽管供应量可能有问题,但是,想当黄牛还是炒华为吧。

网友:
让人非常迷的是苹果为什么到现在充电速度都很慢,别人家快充都玩了好几代。
还有双卡,是因为使用双卡的用户不够多吗?
还有续航,似乎也很保守。

局外人非常搞不清楚苹果啥想法。
近年安卓手机进步还是蛮大的,所以不想期待苹果了。

还是期待美腿20吧,拍照应该提升一定幅度,性能应该会更大一些。
另外,华为前期投入大量的研发,现在应该是收获期了,应该还会有一些让人惊喜的技术。

不过让我非常郁闷的是买过两个荣耀手机,一个是荣耀4X,一个是荣耀9,为什么都是用了一年多右上角的屏幕会变色,难道八字不合?
请高人解答,否则再买荣耀手机又心理阴影了。

荣耀4X,穿越腾讯网,百度两个图标的黄色

荣耀9,微信热文图标边上那一块

有点纠结啊,都是过保修期没多长时间这样的,如果保修期内去修一下还好,过保了换屏幕还挺贵的,要七百多,换吧不划算,不换吧看到挺闹心的,如果下次再买荣耀,还是这样,大家告诉我该咋办呢?是不是找大师算一卦看看

网友:
我比较关心的是,曝光的新版廉价iphone X,采用LCD屏幕全面屏。LCD是不是意味着无法实现OLDE柔性屏幕的COP封装。那我们会不会看到最像小米8的大下巴iPhone X呢?

网友:
谢邀。

说实话,对新的iPhone没什么预期。

双卡双待,每年都在传,每年都没有。所以说,不用期待。

续航,这几年,每一代的同类产品都不差多。所以,不用期待。

下半年,我最期待的旗舰机是华为的Mate 20,没有之一。

其次是魅族的16,小米的MIX 3。

网友:
不管苹果新出的手机有多强大,我都不会买,因为............................穷

网友:
今年的iPhone没有双卡双待,我就去买华为。带两个手机太蛋疼了。

网友:
根预想得差不多,现在看来至少硅芯片的单核心性能是有瓶颈的,约等于GB 5000多分. Intel桌面处理器平均一颗核心几十w才能达到这样的性能,去年A11已经达到4000分再进一步大幅提升非常困难,今年的进步几乎都只是制造工艺进步带来的。
4GB内存对于一个设计良好的移动os完全够用,4gb的ipad pro几天前的应用经常能换出来没有关闭。
我觉得iPhone X最大的短板之一就是内存小了点,容易关后台。这个短板补齐了我甚至可以考虑升级到新iPhone。
愤青果黑不用管,以前安卓跑分强的时候成天喊跑分,鲜枣跑分被吊打了又要想看“实用”了。不好意思iPhone X续航超过了很多845旗舰机,不需要更好。

网友:
续航最有用的,现在哪个手机会卡,电池够用才是正道

网友:
从16年买的苹果,刚用苹果的时候就一个感觉:一分钱一分货。花了那么多钱的确获得了更好的体验,首先颜值很拿得出手,得承认ios系统很赞,在使用很久之后低内存的情况下仍可以保持较高的运行速度,关于摄像方面:像素其实还不错的,不知道美国对美颜相机没什么研究开发还是什么,前置摄像头很写实了,照亮每一个毛孔,喜欢拍照的需要安装其他辅助软件。前几天换了iPhone X,用了几天感觉很让人惊喜,速度很快,操作手势适应一下也没什么问题,不知道各位对刘海屏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个人感觉还算不错,face ID解锁很灵敏,算是比较前沿的解锁方式了,防水方面做得也很出色,整机手感便重,可能是金属边宽框的原因,很期待苹果公司接下来的表现,一如既往支持苹果,另外没有瞧不起国产手机的意思,今年OPPO推出的find X也让我有点惊艳到了。

网友:
我感觉检验中国市场影响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苹果的新机基本上不用期待太多吧...例行升级,偶尔会有惊喜,每年都是那个样子,发布前基本上就被扒光了。

我现在想知道是新iPhone会不会进一步升级相机模组。
去年果子相机划了次水,继续打磨1/2.9,然后今年夜拍被国产的旗舰各种教做人。
今年的新机可别再这样了。

另外,是不是可以换个充电头了?5V1A用到哪一年?是不是等友商普及了20w以上级别的快充苹果才愿意上个5V2A的充电头?

对LCD的iPhone抱有期望的我觉得也可以省省了。
LCD做不了COP封装,这就意味着LCD的iPhone要么是有下巴的,要么是不存在的。
当然如果苹果有什么黑科技能打我脸更好。

网友:
LCD 做不了COP !你确定吗?还是你在开玩笑。你对上游厂商的能力太小看了。

网友:
安卓 用惯了  用苹果  感觉不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