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7x p18e001 冷开机花屏

楼主(2018-08-29):
dell m17x p18e001  冷开机第一次花屏..白屏..灰屏.关机再开就显示正常 .只要电池有电.没有取下电池.冷开机都有问题.取了电池过哈装上.开机是正常的.过几分钟不取电池的情况下.又要花屏. 只要把外接电源全部取了.第一次是正常的.  正常关机后不取电源或者电池 都有问题要花屏..再关一哈再关就好了..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可以考虑 重新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