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主控坏了

楼主(2018-08-29):
(图片)

网友A:
我有2个  u盘也 是这样   弄了两天都没弄好  最后还是只有去重新买

网友:
可以买个芯片  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2个  u盘也 是这样   弄了两天都没弄好  最后还是只有去重新买

我是要资料

网友:
不一定是主控,也有可能是flash闪存有坏块,用fe或者3000fiash读一下才知道!

网友B:
换主控没用的,译获不一样

网友:
不要资料的话,下个2251-07量产工具直接量产

网友(2018-11-04):
这个不是主控坏了一般都是Flash内部固件出问题了,只能用3000Flash或者FE设备才能恢复数据

网友:
不是主控坏,应该是固件有问题,或者颗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主控没用的,译获不一样

译或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可以理解为解码

网友:
坏了N个U盘了,都是修不好。不知为什么U盘这么爱坏!

网友C:
一个主控相当于一个BIOS吗?就像硬盘的BIOS一样吗?像这样的U盘数据恢复,您是拆下来颗粒进行数据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主控相当于一个BIOS吗?就像硬盘的BIOS一样吗?像这样的U盘数据恢复,您是拆下来颗粒进行数据恢复吗 ...

是的  你可以了解一下 pc3000fish  或FE  都是拆开芯片下来读资料找译获来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