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奇怪故障

楼主(2018-08-29):
今天接待一台430  进水,不严重 清理后可以开机 进系统蓝屏 装系统无效 求助

网友:
关键是你进系统蓝屏  报的啥子错》?》

网友:
兄弟进的哪些部位贴个图过来啊,大家才好分析和讨论。PE和安全模式能不能进,不会又是象网卡那样的小零件引起不能装系统进而蓝屏吧。先不装驱动呢。

网友:
进水的这种机子,你一定要检查好,用高倍放大镜检查,仔细仔细再仔细,就OK、、、、、进水的机子,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先排除内存,硬盘

网友:
应该还是有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
装系统不装驱动试一下

网友:
有蓝屏代码没有

网友:
南桥边上有没有腐蚀再看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