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51225 一些疑问来探讨下!

楼主(2018-08-29):
TPS51225  目前遇到3中  TPS51225   TPS51225B  TPS51225C   其中饼哥的资料里面发现51225和51225C是可以互换的!我修这个机器是ACER的  待机 是有3V 和5V的!根据TPS51225的相对应的一些图纸 譬如G480  发现这个芯片在待机的时候正常是出3V 5V的!那我为什么要又要来讨论呢 讨论什么呢!我发现在这款ACER的机器  多插拔几次电源 会发现待机电流无缘无故的从0.0078变成0。017。这个时候测量发现是没有3V 5V的。更奇怪的是正常的时候 测量3V 是正常的PWM电路电感前端有波形!但是5V  测量电压正常 却不是PWM电路是 很平稳的电压波形!但是按完开关后 5V 就变成 PWM电路 电感前端波形很漂亮。

这个是ACER ES1-431

网友:
宏基是广达代工的吗?这是种低成本机的通病,爱出怪问题。

网友:
51125本身有时候就不不总么稳定的

网友:
发现奇怪的问题  电池在面上待机充电 时间一长待机就变高 无待机电压 充电也停止 不能开机!拔掉电池以后就又OK!如果没有电池 待机时间长了也会待机电流变高 不能开机 插拔适配器又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