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9):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E440

  版号:NM-A151 i5-4200M SR17D-HM87

  故障现象:电脑开机不显示,开机0.8不显示,报警八声

  维修方法/过程: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1

  机子拆开发现主板上贴了好多保修标,而且还油油的,仔细一看南桥也换过,心想不会是二修机吧!不过看BIOS南桥EC都有贴标,应该是之前做过大手术,而且还是修好的。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2

  接上可调电源触发一直到0.8左右不显示,还报警8声,心想应该是内存没认到吧!换了根内存还是一样。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3

  拿出内存阻值卡测试内存SMBCLK和 SMBDATA,一测马上出现目标。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4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5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6

  实测内存200脚SMBDATA没有,正常为3.3V,直接打阻值两边都差不多460左右,看来是SMBDATA出了问题,心想不会是南桥拉低了吧?还是看看这个信号去了哪里?直接追查图纸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7

  SMBDATA追查来到了一个QH1 6脚双N管,继续打阻值,之前4脚阻值是460,6脚为610,当测到3脚阻值的时候为005,"滴"万用表响起来了,看来有戏同时又很失望,因为与3脚连接的是一个2.2K的排阻,直接进入南桥。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8

  确定是南桥拉低了PCH_SMBDATA,客户又不能等,说要出差,调南桥的话最快也得明天。找了一下盒子里没有SR17D Hm87的南桥,看着南桥上面的表和刚换过的油,心想南桥应该没有坏吧!是不是空焊或者连锡了?于是把板子架上BGA,上油,推动,一气呵成。焊完之后测QH1的3脚PCH_SMBDATA阻值为610,和1脚一样了。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9

  接屏测试,联想logo出来了,至此,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结束!

联想E440电脑开机不显示,报警八声故障维修 图10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王生)提供

网友:
思路清晰,打值卡用上了

网友:
短路的,加焊好了?

网友A:
上家真惨    没焊好不修了。。。。。。。。。。

网友:
短路的也能加焊好啊,真是难得

网友:
666666老师傅就是NB啊 多少年的水平

网友:
这上家坑的无语了,楼主应当重植球的吧。

网友:
一台关机后风扇还是在转,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空焊对地会005? 楼主你是重植了桥吧,要么加焊不会好才对啊

网友:
牛逼了,我今天也刚接一台这个,同样故障。还没拆呢,希望刷 个BIOS能好

网友:
有好的BIOS传一个吗

网友:
好久没有用到  阻值卡了   都快遗忘他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下手果断,6666666666

网友:
看了桥短路了也可以通过加焊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真惨    没焊好不修了。。。。。。。。。。

应该修好了   不然不会贴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