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求助:SURFACE PRO4(1724)电池能正常开机,电源不能充电

楼主(2018-08-29):
机型:surface 1724
主板:X911788-009
故障:插AC指示灯不亮,电池耗尽后不能开机

从图中所示D1处接入12V电源,能给电池充电。从电源接口插入原装适配器,量此处电压处于跳动状态,最高点在13V左右,电源头上的灯不亮,应为隔离电路工作异常。查了很久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不知哪位大神愿意指点下,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8-9-7 18:02):
此机不亮灯是因电源头故障,更换电源头,已经正常

网友:
好像记得有个管子容易坏,论坛上应该有人写过

网友:
那个是AC可用,电池不能用的情况,我这是电池可用,AC不可用。不知道有哪位修到过

网友A:
电源dc头坏了,你可以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dc头坏了,你可以换一个试一下

楼上的朋友,你是指这个电源头吗?  今天试,接入12V电源能够给电池充电,同时也能开机

也怀疑过电源头,也用酒精浸泡了一个晚上,但试下来还是一样的状况。外接电源是换过的,确认不是AC的问题,电源头网上看过,很少且不便宜,看到一个价格是120

网友:
主要是不清楚这个AC产生稳定12V供电的原理,感觉可能会跟苹果的onewire类似,又没有图纸,所以也就没有订电源头回来试,楼上的朋友不知是基于对这款机器的了解还是基于猜测?

网友:
200   我可以给你修好    这问题 修多了

网友:
这机器修好还是可以。。。。。。。。。。。。。

网友:
没修过这个

网友:
没修过!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2018-10-12):
你有图纸吗,我有几张板因为没图纸一直修不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忒别的难拆,等我拆开了就没有修的心死了

网友(2019-09-22):
我手上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不充电,电池用完就不开机了,插充电器量D1 位置只有1.7V 左右,充电器指示灯刚插上的时候会亮闪一会就灭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