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80软故障

楼主(2018-08-29):
接一台联想Y40-80 板号ZIVY1 LA-B131P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装上硬盘十次能开两三次 不装硬盘 每次都能亮机  正常开机进系统后  打开软件多会掉电 或者蓝屏  拆机检查硬盘供电 发现+5VS 只有4.4V  是不是有点低 断开J510  +5VS开机瞬间4.98V   请教大神

网友:
啊!这问题可大呢。还是送修吧。

网友:
这不是软故障,是硬故障。现象随机。

网友(2018-11-16):
这个故障已修复 忘记回帖了  故障原因是5V电压转换不良  更换后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