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无待机的奇葩问题,示波器才找出问题!

楼主(2018-08-29):
机器型号:联想G475
主板板号:LA-6755P
故障描述:无3v5v待机

维修过程:
1.拿到板子,测rt8205基本条件,发现13脚开启信号偏低,更换分压的上拉电阻恢复到3.5v左右
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不出电压,线性正常。

2.果断换芯片,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怀疑芯片坏,又换一个还一样,排除芯片故障。
上下管也都换了,还一样。
开始挨个测芯片周围所有条件,都正常,线性电压3v和5v也有,怪了。

3.放弃万用表,用示波器查条件,一查问题出来了,5v线性电压滤波不量,换滤波电容后解决。
附上波形图。

网友:
示波器就是牛,,万能表代替不了

网友:
呵呵   有波波   修机就是快

网友:
是VL5v的滤波电容不良吗。。。。。。。。。。。。

网友:
看来关键时刻还是波波有用啊,我有个机子待机芯片波型全部正常,查不出毛病,我也是醉了,也难怪芯片换上去能用个几天,到时必坏,第三次我只是关机重开就挂了,芯片温度很正常。放弃了重买了块板子,心有不甘啊。等有空再研究一番,我就不信邪了。

网友:
楼主大大细心,这么海费事时费力,又费脑还不忘分享技术,值得大家学习,辛苦了,很好的维修资料,谢谢。

网友:
示波器关键时刻真起作用

网友:
直接上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费好多事了,总算修好了,哈哈

网友:
我没有波,但有线性,开启,先换电容再说,换了不行再换芯片,换了芯片不行,劳资不修了

网友:
这个修的好,思路挺好 学习了

网友:
向我们这没有示波器的  就是地毯式轰炸   换芯片不行  就切断后继   换电容直到电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