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无背光

楼主(2018-08-29):
联想E40-70开机外接显示正常,内接黑屏无背光,开机瞬间能看见屏幕LOGO ,测量屏供电正常,如图纸,请教高手那一脚是背光开启脚
小弟不才,敬请赐教

网友:
量下8脚电压正不正常,开启是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poff#......................................

见鬼了 ,dispoff 电压3V,屏供电19V,  屏线没断,更换屏还是不亮,屏幕用强光照射有画面

网友:
问题那就是在板子或者屏线上  可以看看屏供电什么的有没有   如果都正常  屏线换掉滴干活

网友:
LID信号呢,有没有查下。这信号有的是EC发出的。还有这里

网友:
7和8都要有开启。不然不亮

网友:
小问题加我V 教你秒杀                                       975588342

网友:
这个很好修 最多十分钟搞定。 不过最近遇到屏上 主供电滤波电容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