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6同6plus无移动联通4G可以打电话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29):
分别插入移动联通电信卡,发现电信有4G没3G。移动E 联通E没3G都可以打电话在设置里手动切换有时候还会有4G,但一打电话就没有了 不能自动切换回4G。
哪么确定2G没有问题。根据经验直接换中频3G功放U_MBPAD无果!换天线开关U_SAM_RF依旧!换大射频U_WTR_RF还是没有好!
此时要动脑分析一下了,按理说有电信4G就应该有联通4G 因为用的是同一频段。与此类问题相关的芯片也已经换完。手动切换会有4G也说明电容电感通路没问题!

不去想了直接换19.2晶振Y3301_RF!嗳——好了 哈哈

想说的是与4G紧密相关的芯片就这几个!如果单一路信号不正常要观察掉件 电容 电阻 电感 功放供电 看图纸打阻值 假天线。这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我们练好手工芯片换掉才几分钟也不是不可以的!霍霍哈嘿!

网友:
有这种情况

网友:
晶振引起无4g的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多谢提醒!

网友:
这个案例还是很少见,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以后遇到也注意下!

网友:
同行朋友都有经常遇到晶振引起的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