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90 短路维修

楼主(2018-08-29):
机型:B490
板号:LA48 MB 11264-1M
维修内容:
公共点短路 PC3802 发烫拆掉 PU3801 发烫拆掉 后端还是有短路过程省略 查到PC4303更换后完修

网友A:
烧鸡大法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使出来

老师父来这~~ 烧机最快了!!电压记得小 哈哈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又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烧鸡大法都不用,就那几个地方,35v那里,跟风扇边,贴纸下面,基本都是肉眼就看到的了

网友:
通病,大短路!

网友:
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