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005 重启黑屏

楼主(2018-08-29):
c4005不亮 刷bios  亮机 进系统重启 不亮  加焊cpu 无果 ec 和 桥 bios都已刷好几种

网友:
兄弟有没有进个PE试试,EC最好不要乱刷,这方面可能你比我懂,但是可病急乱投医了,慌了阵脚了,

网友:
cpu不要轻易加焊哈,

网友:
独显问题比较大一些,AMD经常是独显有问题重启就不显。

网友:
很有可能是板载CPU有问题哦,这个还是最好换板子吧

网友:
apu无显卡  最后换了8m的bios芯片 刷了个一套的bios 论坛有 基本正常了 就是关机的时候 屏幕没有完全关掉 要再按一次开关  可能是我第一次把 bios 装反了 bios 芯片有点冒烟  但是读写擦除没问题的 后面索性换掉ok了

网友:
维修要胆大心细,每一个细节都会引起维修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