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B85MX开机20分钟左右重启全程直播抓波,示波器学习者必看的经典案例

楼主(2018-08-29):
前两天板子比较多,秒板的时候到了这个主板的时候点亮了一次问老板什么毛病,他说有一块能点亮重启就不亮了,我重启依旧亮。让我刷个BIOS,照做,后来又找到一个能点亮重启真的不亮的,刷BIOS好了,这块板子也一同送了过去,今天客户拿来说20分钟左右掉电,然后一直重启不亮机了,这样的板子好像有两块,老板说不行就不修了,这种故障浪费时间,毕竟才30,我想了下两块万一是通病呢,就花了2个多小时维修带录波……

富士康B85MX Series主板一例,板号:

贴纸板号:

故障上面已经交代了,现在开始查,万用表测得重启的时候时钟复位都没有,CPU供电出来瞬间就掉了,上示波器……
示波器打了下CPU供电波形如下,顺便带个人分析:

开始的时候以为是滤波不良(这图在台式机CPU供电中出现需要据实际情况分析,台板一般不会滤波不良)加了两个滤波电容依旧,实际情况如上图:

那么掉电就双通道抓波吧:
以CPU供电的输出为对比单位,抓了下内存供电和CPU供电输出的掉电波形对比,得出CPU供电先掉:
(下图是我放大后的对比图,看到CPU供电波形不太完美,其实是抓波的时候接地不良导致的,我前面已经加过电容确定不是滤波问题,这里是对比掉电不是观察滤波大家不必介意,如果想打出好的波形一定要做到接地良好)

然后再以CPU供电输出为对比单位,比较输出和开启的波形,发现开启先掉:

再来时基调小的放大图:

开启比输出先掉,终极放大图:

来看看开启的来源P_CORE_EN,实测R62和C45都是有装的,那来源就是来自R62上拉,并且受控于其他电路:

R62后端波形也就是开启叫是不对的,那就看看是不是上拉电压也不对吧,测得R62前端波形如下,说明前端波形没问题:

前端没问题那就去看看后端控制极发生了什么吧,控制极去了两个地方,随便找了一个电路看了下:

发现RN26 2脚3V到了1脚就只有1V了,由于三极管钳位此处应为最高0.7V(此处已由论坛大佬指正,今天刚测的数据帖子已经都改完了),如果大于0.7说明三极管没有完全下拉,属于原件不良于是直接拆掉了Q75,发现RN261脚也是3V了,从笔记本料板上找了个三极管补了上去:

测得Q75 B级为0.7V,说明此事已经三极管正常工作,而Q75 C级也成功被拉低到0V:

,另外得知这个机器正常时就有S_SLP_S3#:

同时这时CPU供电开启信号已经稳定了:

机器也成功亮机了:

此机如有通病,三种维修方案,跟换Q75或者将Q75换成MOS管,或者摘掉RN26,有异议可以说……
维修带录波带发帖三个小时左右,发帖不易,大家不要惜分啊……
感谢!!!

补充内容 (2018-9-15 16:07):
有人说修这个板不值得,今天同时来三块,同一故障点,说明是通病。前几天比较忙,加上我们这里不能测试,修亮就拿走了,结果发现虽然找到了故障区域但并不是真正故障点,真正的故障点是Q59,加热吹到了拆掉就好

 会员499442元2023-5-7 23:43

网友A:
有示波器加上师傅的好技术,才能修的这么快,真让人羡慕!今天到现在在主板维修板块看到了您四个帖子了,我都没分给您加了!

网友B:
厉害,这个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
示波器就是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加上师傅的好技术,才能修的这么快,真让人羡慕!今天到现在在主板维修板块看到了您四个帖子了,我 ...

感谢老铁加分支持,加分使我有动力啊,再次感谢

网友C:
这款示波器能双路抓波,不错啊,不过,现在怎样用还弄不怎么明白的

网友:
用的一手好波波   学习了  用的次数有限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厉害,我有一台只会测测供电不会抓波波

网友:
这是二修板吗,三极管换成MOS管啦被上家?

网友:
去网站报名学习一下,这样维修起来会更方便

网友:
哎  什么时候 我技术这样啊

网友D:
x修一块主板感觉就是和修一台笔记本一样,还要看图,不值得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修一块主板感觉就是和修一台笔记本一样,还要看图,不值得啊

没办法,我们都是有图就看,没你这实力都是秒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个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普源DS1002E,大概是在一千多吧,二手的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示波器能双路抓波,不错啊,不过,现在怎样用还弄不怎么明白的

哈哈,熟能生巧,多练习就是了,我觉着这款够我修电脑用了

网友:
厉害,这个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厉害,这个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
谢楼主!留个记号,楼主技术太好了,我要多看看才能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办法,我们都是有图就看,没你这实力都是秒杀

并不是说实力只是说看图没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源DS1002E,大概是在一千多吧,二手的几百块

1000多全新的?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30块时间太久就没必要了

有时间还不去修,那你这种心态永远只能原地踏步了,技术都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实践都是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