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跳sim卡

楼主(2018-08-29):
8p不装卡隔3秒就跳未安装sim卡,反复跳,装卡上去就不跳,没服务,运营商也不出,基带重做脚,射频,功放也换了,也不行,卡座1.8供电跳变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基带电源呢?

网友:
也换过了,量对地阻值没看出问题

网友A:
rffe总线是哪一组线路,没上过理论课,图纸上有rffe1 rffe3 rff4。测量阻值正常。对了这主板是摔过的,之前是好的,放了几天就变路sim卡,放卡进去不跳,有2g信号,没4g。把功放那些拆下来还是会跳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fe总线是哪一组线路,没上过理论课,图纸上有rffe1 rffe3 rff4。测量阻值正常。对了这主板是摔过的,之 ...

对了不知道是不是换了u3300引起的,之前不充电的,不过我重新换了一个也是会跳卡,隔壁那些用显微镜看也没什么看到有什么问题,也量过。

网友:
8代通病

网友:
是顶部那俩功放问题吗? 7P解决一个,是码片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