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10P 上电池会大短路

楼主(2018-08-29):
一台Y4I0P 联想笔记本,刚拿来时是主板有短路,搞好之后,
装好试机的时候 ,发现单独用电池,或者单独用适配器都能正常使用,但一装好电池两个一起用就会大短路,请问这个是电池吗?  还是主板,要怎么查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重点检查公共点和隔离保护电路啊。

网友:
大多数把隔离管换了就会好的,再不行把充电上下管/自举换掉,然后就有点消耗时间了。

网友:
除了电容之外,有两管MOS管会造成电池大短路,给电池充电的上管、隔开19v和电池电压的MOS管。这两个管子穿了现象就是19V不经过降压,直接充电池里面去了。和一般大短有点不一样,可调电源的电压要高一些

网友:
一般大短,隔离管也会有一个挂了的

网友:
电池隔离管不行了吧

网友:
主板故障是一定的  . 充放部分应该有短路元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小儿科的问题哦,朋友

网友:
这个看板号也不好使吧,不是要看贴纸的型号才行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天修到过,隔离管坏,6脚小管也断线了

网友:
这个问题前天我修到过,隔离管坏了一个,小6脚也断线了

网友:
除了电容之外,有两管MOS管会造成电池大短路,给电池充电的上管、隔开19v和电池电压的MOS管

网友:
这种一一般都是隔离管子有一个直接短路了吧

网友:
隔离管坏了。。。。。。。。。。。。。。。。

网友:
铁定的是保护隔离还有问题啊,查一下隔离管控制电压正常不

网友:
y410p公共点大短保护隔离必定穿 修过三四台都是  都是保护隔离的第一个mos管穿 而且是asg三级都穿

网友:
应该就是放电管或者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击穿了

网友:
电池保护隔离那个MOS管坏了

网友:
老哥,技术不给力啊,保护隔离的管子击穿了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