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ACER V5-471G 无待机电压,无待机,怎么修?

楼主(2018-08-29):
ACER V5-471G 故障是不触发,有时有待机电流0.02A 基本上都是无待机电流。开关针无电压。。。待机芯片RT8223第16脚VIN有19V,其它脚匀无电压,就连3脚REF也没有电压。芯片换了好几个都一样,负载无短路,8脚17脚对地阻值正常。芯片13脚EN脚也无电压。帮分析下下面这个图 如果PD4105 开路了,是不是引起4106的3脚无电压输出?这个二极管用什么代替它?DCBATOUT_2 有19V PU4106 5,6脚有16V。

网友:
先去看待机芯片的开启来源

网友A:
Pu4106第4脚是接地的,不可能有16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4106第4脚是接地的,不可能有16v啊

不好意思,是5,6脚 16V,心急写错了。。。

网友:
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B:
是的 你可以吧 1 .6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可以吧 1 .6短接

如果MMPZ5228BPT_GP 开路了 这个双二极管的3脚就不会输出电压是吗? 把1,6脚短了 3脚就可以出电压 是吧?那5脚要不要和6脚短开?

网友C:
2脚有2.5V的样子才对

网友D:
19v要通过二极管反击穿或者是钳位过去  再分压给这个芯片G级别开启电压才对

网友D:
而且不应该先修en啊朋友  可能还是芯片部分的问题  如果芯片没问题的话应该要出基准电压的啊

网友:
芯片13脚EN脚也无电压 13脚外接几百K电阻在接19V 看下这里有没有问题 1脚6脚正常有1点几伏 5脚6脚有有16V 要了是芯片有问题 要了是你没焊好 那里连锡过来的 这机器上电就产生线性3 5V和待机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2脚有2.5V的样子才对

2脚有11V 是不是过高了。现在我短接1 6脚后 3脚能出2.7V的电压出来,插AC电 电感瞬间有 3 5V出来,一下又没有了。据说正常的机器也是这样。单接AC电,3 5V待机只有一会而已的,等按下开关出了S5电压才有 3 5V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9v要通过二极管反击穿或者是钳位过去  再分压给这个芯片G级别开启电压才对

二极管如何通过反击穿的一边呢?反方向不是不能导通的吗?有点搞不清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不应该先修en啊朋友  可能还是芯片部分的问题  如果芯片没问题的话应该要出基准电压的啊

按电路,这个EN脚 好像是一插电有公共点电压了    就会发出这个EN电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如何通过反击穿的一边呢?反方向不是不能导通的吗?有点搞不清楚呢

这个应该是稳压二极管,vz=3.9v,电压超过3.9v就击穿。

网友:
13脚必须要有电压,先查出这个问题,其他问题等修出这个信号,RT8223可以用51123代替。

网友:
1脚6脚是3V5V开启信号,现在是5V线性电压都没出,13脚有电压才出5V线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稳压二极管,vz=3.9v,电压超过3.9v就击穿。

感谢,应该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换普通二极管,没有用(另一边没有电压),换回来开始又可以出电压了。但冷下来后没有电压出来了,说明是这个管问题,但找不到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