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1 yoga 报2100错误

楼主(2018-08-29):
一台s1 yoga 报2100错误

硬盘接口是通过cqx674 (u2301)usb转换芯片转换的,

以前有去掉此芯片直接接线的方法,但此次如法炮制未果,还是哪里没弄对?

速度订来芯片更换,OK,忘记拍图了见谅!

网友A:
飞线为何把4颗电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为何把4颗电容去了

是不要去掉?我试了一下不行,就直接换芯片了,以前修过类似的 ,搞好了,最近忙,就懒得研究了

网友:
维修 还是最好不要改变机器的设计理论. 要不怕以后用不了多久时间.

网友:
耦合电容 直接高废掉  。猛

网友:
耦合电容不要,低频杂波和噪音就多,装上,说不定就ok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