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不能识别32纳米的cpu,只能使用22纳米的cpu,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8-30):
如题,技嘉ga-h61m-ds2 3.0的主板,cpu是g550,点不亮,无意中用了g2010直接亮机进系统
g550的时候,测到核显电压:1.07V,貌似太高了吧?后来换g2010后核显供电0.84V,正常亮机了.

请问下大师们,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听说过只能支持32纳米不能支持22纳米的事情,现在居然掉过头来了...

PS:由于g2010可以点亮,所以官网下了各种版本的bios实验,都是如此,从F1到F6...

网友A:
顺便再补充下,cpu也换过好几个。g550,G540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再补充下,cpu也换过好几个。g550,G540什么的

CPU  1.1v 左右电压都属于正常。至于你说的上不了,应该是BIOS或者座子的问题吧。

网友:
bios刷过很多个都没用,难道是座子的问题?我看看针脚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