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万用表笔的评测

楼主(2018-08-30):
一款万用表笔的评测

  万用表的表笔是每个维修人员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作为基本测量工具,表笔是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市面上各种品牌的表笔有很多,但是在功能上基本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偶然之间在淘宝上闲逛,发现了一款万用表笔,算是有点新意。

  各位懂行的看到上面的图片,基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没错,这是一款可以更换表笔针的万用表笔。其实万用表笔一直是维修人DIY的对象,传统的万用表笔针头端直径比较粗,只适合普通电路的维修,而笔记本手机、平板电脑等现在维修的热门项目,电路图体积都比较小,而且也大量使用小规格的贴片元件,线路也是比较复杂,所以传统的表笔针无法做到精确测量。

  很多同行就在表笔头上动了脑筋,比如焊接钢针、给表笔打孔、套接园珠笔芯等等。焊接钢针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但是不美观。给表笔打孔是比较美观的方法,但是要看表笔的材质,如果表笔是铜质的孔就比较好打,如果是钢质的打孔的难度就很高,普通的微型钻头很难钻动不锈钢的材质,而且即使钻了孔也要用不锈钢专用的特种焊锡才能把要加的针头完美固定。

  拿到测试样品后看了一下,包装比较简单,两支表笔+三套配套针头。最左边的是特尖的表笔针,这种表笔针比较适合精密的测量,比如手机、平板电脑。中间的表笔针比较适合日常的量测。最右边的表笔针带有绝缘保护套,适合在量测点周边元件比较密的情况下使用,可以避免量测不小心造成的短路。

  表笔针后端有螺纹,表笔上有螺孔,这样就可以很容地根据需要更换不同的表笔针,非常方便,而且由于是螺纹的结构,也不用考虑接触不良。

  看一下不同的表笔针安装后的效果图。

  对于一款万用表笔来说,核心的技术参数就是表笔线的内阻,理论上来说内阻越小的表笔量测到的数据越准确,尤其是对于五位半以上的高精度万用表,表笔的内阻对于精密测量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为了让测试更有意义,我选用了FLUKE原装表笔和SANWA原装表笔来进行对比。由于万用表笔本身内阻就不大用万用表是无法测得精确数据的,所以我们使用了更精确的LCR电桥来进行测试。

  首先测试的是SANWA的原装表笔,测试的数据是单条表笔内阻为37毫欧,小日本的配套表笔成绩还是不错的。

  接着测试的是FLUKE原装TL71表笔,测试的数据是单条表笔内阻32毫欧,不愧是顶尖的FLUKE。

  最后出场的就是本文的主角了,但很遗憾的是,最后出场的测试成绩也是垫底,内阻居然有157毫欧,这个数值普通维修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是一些要求高的场合是不行的,过高的内阻会影响测试数据。

  除了表笔内阻,表笔线的柔软程度也是一款表笔是否好用的标准,而柔软程度有两个决定因素,第一是线材内芯要用多股的纯铜线,第二是线材外皮要使用硅胶材料,硅胶材料不仅仅是柔软度好,更重要的是耐高温,万用表大家都是随便放在维修台上,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被烙铁烫到,如果表笔的线材不是用的耐高温硅胶材料,就会弄得伤痕累累。用剪子剪断表笔线,可以看到内芯是由50铜线组成。

  但是表笔的线材外皮就比较一般,柔软度与FLUKE相比差很多,而且并不耐高温,烙铁放上去就被烫破了皮,而FLUKE表笔面对烙铁完全无压力。

  总结:这款表笔在参数指标上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相比FLUKE和SANWA的原装表笔,在做工以及性能上更是相差很多,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更换表笔针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只要不是做很精密的测量,这款表笔完全可以胜任。再说相比FLUKE原装TL71表笔的价格,这款表笔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但我建议想要购买的朋友要选择硅胶版本的表笔线,第一是更柔软,第二是耐烫,线皮上全是伤痕是我这种完美主义者无法忍受的事情。

本文作者:心在飞翔

网友:
更换探针还是不错的想法,其他的可能考虑品牌和价格因素,不同程度缩水。

网友:
哪里有得卖,给个链接好吗,谢谢。

网友:
给个淘宝链接,买一个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