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450 LA-A901P进系统2分钟掉电,风扇不转,Q求助

楼主(2018-08-30):
戴尔E5450  LA-A901P进系统2分钟掉电,风扇不转,风扇是4根线红黄蓝黑,蓝线没有电压,黄线3.3V,把蓝线扒了,风扇转了,进系统还是2分钟掉电可准时,折腾了好几天了

REM_DIODE(1  2  3)_P/N都是EC发出经过三极管返回给EC,都没电压,
风扇GFAN1的2脚蓝线FAN1_PWM没电压

FAN1_PWM是EC发出经过+3.3V_RUM上拉给的风扇2脚蓝线,RE48一端有3.3V一端没有
没有头绪了,温控电路这一块不熟悉,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bios刷过没?

网友:
没,淘宝上买的板子,我刷个试试

网友:
这种掉电的故障最好用示波器好搞,用万用表还真的不是那么好下手的

网友:
bios问题先刷吧 不行就把温控取了

网友:
温度多少?按下FN+X看看有什么反应,不行就先刷个BIOS,有原厂的最好,还是不行就搞搞温控了

网友:
是不是铜管坏了 导热性能不行。。。。

网友A:
首先摸下芯片烫不烫,不烫先刷BIOS,你掉电是蓝屏重启还是直接掉,如果是蓝屏重启,先进PE看看,不掉就考虑系统,不是的话再查温控,FAN1_PWM一端有,还有一端没有查那个RE48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摸下芯片烫不烫,不烫先刷BIOS,你掉电是蓝屏重启还是直接掉,如果是蓝屏重启,先进PE看看,不掉就考虑 ...

RE48连的EC,我用铜线把RE48两端连了,可以转,但进系统还是2分钟断电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问题哦

网友:
和SMB总线有关系。测下这两条线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基本回复都提到了 bios 温控 总线 示波器看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风扇边上芯片起包了吧?

网友:
仔细看有无掉件 把充电电池拿掉 无线网卡拔掉

网友:
换EC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