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适配器和电池混用开不了机,进系统还关不了机

楼主(2018-08-30):
     版号:11246-1    48.4rq21.011.机子来的时候进水,发现5v对地短路。烧鸡发现一个滤波电容坏。拆掉就好了。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单独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独用电池也可以开机,就是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就不触发。更加离谱的是不管单独用电池还是用适配器,只要开了机,不管在bios里面还是系统下都不能强制关机,系统下软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必须拔掉适配器或者电池才能再次触发。各位老大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支个招

网友:
bios刷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你看看适配器到电池接口那一路的MOS管有没有击穿的哦

网友:
充放这边多多找找 .查查    . 吧

网友:
不能强制关机,如果线路没问题的话,可能就是EC或者桥了。

网友:
保护隔离 ec 桥 都可能 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键盘也是坏的,硬盘也烧了,客户不修了,给退了

网友:
这个修的好,思路挺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