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45 MTQ45MK开机正常,重启报警黑屏

楼主(2018-08-30):
联想L-IQ45 MTQ45MK开机正常,重启报警黑屏
之前不显示,刷了BIOS第一次开机能显示,重启就报警黑屏,强制关机开机又能显示,
很慢,重启就不行了,哪位大哥遇到过,怎么解决的,谢谢!
结论:最后终于还是“宵神”说了句实在话,桥坏了!
以后网友遇到不要再折腾了!

网友A:
修改ME试一下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ME试一下呢 。。。。。。。。。。。

大哥不会改呀,有教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ME试一下呢 。。。。。。。。。。。

还有这个是4代主板,和ME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B:
去网站报名学习一下,这样维修起来会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网站报名学习一下,这样维修起来会更方便

不要说和问题无关的话,这个没用

网友:
比较老的板子,修起来意义不大啊,二手板子应该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一片一样故障的板,之前北桥发热死机换了就这样,客户也不收货

网友(2019-01-03):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子 也是这个问题。。开机正常显示器。。重启了 都报警  不亮。。怎么解决??

别折腾了,费心又费神,换桥或者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是BIOS 的问题。我已经确定过了。

刷BIOS能好,很不错了,你很幸运!

网友:
是的,像这样问题基本上都是桥的问题,刷BIOS一般没有用

网友D(2019-02-02):
楼主你好  自用的这款板子想更新bios 用的AFUDOS总是不成功 bios是官网下的应该没问题 论坛上网友分享的我试了也不行 win环境下没敢试 因为版本太低 官网上特意说明版本低的只能在DOS环境下 版本是5CKT17AUS   请问是不是需要用编程器 但是这款cmos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本人小白请指教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自用的这款板子想更新bios 用的AFUDOS总是不成功 bios是官网下的应该没问题 论坛上网友分享的我 ...

是的要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要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1

ok 好的 非常感谢有适合这个板子的烧录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k 好的 非常感谢有适合这个板子的烧录夹吗

不是所有板子都支持烧录夹,这个要试试!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还是不要用编程器刷BIOS 刷了不开机你就没法搞

网友:
正常使用桥的温度 50 60度 时间长了 桥就毁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所有板子都支持烧录夹,这个要试试!

感谢 本人是纯白一个 完全是个人爱好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