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camp是在win下打驱动吗

楼主(2018-08-30):
师傅们bootcamp是在win下打驱动吗。还是MAC下打驱动。只要是win下一些快捷键不能使用

网友:
快捷键不能用 把bootcamp软件在WINDOWS下安装完就好了啊

网友:
在WIN下打驱动

网友:
win下面打驱动,快捷不能用就是驱动没装,bootcamp驱动装好就可以用

网友:
windows下打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