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暗屏

楼主(2018-08-30):
机器型号A1502
不良现象:暗屏
量测屏供电升压为52v,屏经确认为OK的,屏接口供电如下图吗,不知道还要量测那些位置,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屏和接口要是好的,你还有屏线有没有查呢。

网友A:
可以换屏试试,我以为你这信号都正常的

网友B:
上半部分看看是不是有个小接口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屏试试,我以为你这信号都正常的

屏,测试了是好的。!!!!!!!!!!!!!!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半部分看看是不是有个小接口没插好?

拆开了,重新插了是好的,屏线到主板屏线接口那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保险烧了

哪里的保险烧了啊,!!!!!!!!!!!!!!!

网友A:
不行就改个升压板还快,52V升压正常?你测试屏的时候升压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改个升压板还快,52V升压正常?你测试屏的时候升压是多少V?

在机器暗屏的时候量电压还是52V,

网友D:
高压升上来了不应该暗屏 是不是系统亮度调最低了

网友E:
个人认为52v应该是正常的了,你测量主板的52v有没有送到屏上去吧。可能是屏线接口,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52v应该是正常的了,你测量主板的52v有没有送到屏上去吧。可能是屏线接口,屏线。

屏拆开来,量测屏到主板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升上来了不应该暗屏 是不是系统亮度调最低了

开机的时候也是暗屏啊,不应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升上来了不应该暗屏 是不是系统亮度调最低了

果然是,开机的时候调了一下,亮了,修了老半天了。

网友F:
我曾经专门试过,插上充电器进系统把亮度调到最低,然后拔掉充电器开机就是暗屏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专门试过,插上充电器进系统把亮度调到最低,然后拔掉充电器开机就是暗屏现象

调了一下,组装起来又是暗屏,难道键盘坏了

网友:
屏和接口要是好的,屏线重新拔装不行换个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调了一下,组装起来又是暗屏,难道键盘坏了

再挑可以调亮吗

网友:
再调怎么都调不亮,经系统也调不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专门试过,插上充电器进系统把亮度调到最低,然后拔掉充电器开机就是暗屏现象

调好了,重启又是暗屏,白高兴一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调好了,重启又是暗屏,白高兴一场

调好关机拔掉键盘再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好关机拔掉键盘再开呢

现在还是暗屏,怎么都调不上去,

网友H:
那就换个键盘试试。也许键盘有问题。

网友I:
我也碰到过亮度调节问题的,整了好久差点整废

网友:
量测PWM 波形,是否正常,功率不够,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J:
清下 nvram            试试看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清下 nvram            试试看呢!

怎么试啊,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到过亮度调节问题的,整了好久差点整废

我调过了,经系统调了,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换个键盘试试。也许键盘有问题。

进系统我看了,亮度调节可以调,就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试啊,没有试过...............

option + command + r + p 按住这4键开机,一直到电脑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调了一下,组装起来又是暗屏,难道键盘坏了

查一下是不是合盖开关电路问题 开机状态断开dc小板到主板的排线试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看成air 了,  1502屏线容易坏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也很难换的 啊,又换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试啊,没有试过...............

按你的方法试过啦,还是不行。。。。。。。。。。。。。。

网友K:
52感觉有点不正常啊,实在不行直接改一个

网友: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网友:
没有修好,准备换屏线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52感觉有点不正常啊,实在不行直接改一个

换屏线试试,不晓得行不行,》》》》》》》》》》》

网友:
兄弟们,屏线也换了,还是没有好啊。:'(:'(:'(:'(:'(:'(:'(:'(:'(:'(:'(

网友L:
拆开屏线 部分  看看是不是  接触不良 。 重点 在屏幕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拆开屏线 部分  看看是不是  接触不良 。 重点 在屏幕部分

屏幕确定是好的,屏线也换了新的,可能问题真在主板

网友:
我的也是暗屏,条件也都有,哎,不知道处理了,屏你怎么拆了,请教下。我的1脚开始没电压,换了保险现在有52v了,8脚,10脚都有3.3v,现在还是暗屏,屏我不会拆,没拆过怕弄坏了,屏线所以没发测。

网友:
A1502 有那么多暗屏问题啊 ???

网友:
都已经升压了,不应该暗屏了,要么屏问题要么接口问题

网友:
现在换了供电的IC,有时正常,有时暗屏。屏排线换了,正常时候屏供电39v,暗屏的时候为52v

网友L:
更换屏幕试试看 排除下屏幕,不行 就要 考虑CPU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更换屏幕试试看 排除下屏幕,不行 就要 考虑CPU 了

屏确定是好的,现在换了屏供电芯片,一会好,一会不好。

网友M:
52v有点不正常啊,实在不行直接改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52v有点不正常啊,实在不行直接改一个试试

没有改过,看了一下干线路好麻烦的,能修好旧好了

网友:
看你的图纸这几个供电都是正常的啊?确定屏跟屏线正常的?

网友:
你忽略了亮度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