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B=2D跟51716通用吗?

楼主(2018-08-30):
笔记本主板型号是G50-80板卡上4B=2D芯片有问题能用51716芯片吗?

51716芯片引脚定义我暂时还没有

网友:
4b= 是RT8207 内存控制IC吧?  你看下 焊盘定义 是不是 一样,  是一样就代换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我用 UP1565P 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我用 UP1565P 可以代换

感谢你了。换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