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Numlk数字键

楼主(2018-08-30):
今天来个客户拿着联想G480笔记本过来说上面有一些字母键按的时候老是出数字,我一看是Numlk那些功能键上的就把FN+Numlk按了一下,一看还是不行,以为是键盘的问题,订了新键盘回来结果还是一样,看了一下别的FN功能的键全部正常,只有这F8的Numlk按了不行。这里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
没了,就是Fn+numlk键。不行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
不加FN,直接按F8试下

网友:
没别的办法,你试试按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他这个键盘确定是原装键盘吗,如果是的,你安装热键驱动看看。跟bios设置也有关系。

网友:
FN+F8不行的话    就按SHIFE+F8.。。。。。。。。。。

网友:
进官方把“电源管理”驱动下载安装好,再FN+Numlk

网友A:
你接外接键盘,然后看看能不能用外接关掉!

网友B:
就两个,要么按numlk键,要么按FN+numlk键.要是客户换过键盘就不一定是F8了哟.可以尝试其它按键组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两个,要么按numlk键,要么按FN+numlk键.要是客户换过键盘就不一定是F8了哟.可以尝试其它按键组合呀.

别的组合都试过了  ,,,,,,,,,,,,,,,,,,,,,,,,,,,,,,,,,,,,,,,,,,,,
还是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接外接键盘,然后看看能不能用外接关掉!

厉害了我的哥   我用外接键盘上的Numlock小键盘的数字键把它关掉了,可是原先的笔记本键盘又是如何把它开启的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主板断线了呢

网友:
看下主板有没有进水导致键盘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我的哥   我用外接键盘上的Numlock小键盘的数字键把它关掉了,可是原先的笔记本键盘又是如何把它开 ...

这样也行.那楼主试下看他本身的键盘能不能开启小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那楼主试下看他本身的键盘能不能开启小键盘.

十四寸的不带小键盘噢,,,,,,,,,,,,,,,,,,,,,,,,,,,,,,,,,,,,,,,,,,,,,,,,,,,,,,,,,,,,,

网友:
运行  osk  关闭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