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风45F液晶电视有图像无声音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30):
暴风45F液晶电视有图像无声音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暴风45F

  故障现象:有图像无声音

  板卡:TD.MS639.791

  芯片:MSD6A639

  今天接到一同行师傅电话,说手上有台暴风45F电视,故障有图无声,他只会修屏,问我能搞定不。我一听暴风的,智能机,内心既兴奋又忐忑,本人是菜鸟一个,不知道能搞定不,可内心又痒痒,爽快的答应了。让同行师傅把电源板、主板、接收头和遥控带来。通电后主板直接开机了,遥控操作界面一切正常,就用U盘试机,果然是有图无声。由于手上只有U盘里下载的视频图像可以试机,无法试其他信号源是不是都没声音,那就查伴音芯片电压了。板上伴音芯片型号是TAS5707,先找此芯片资料。

暴风45F液晶电视有图像无声音故障维修 图1

  TAS5711跟TAS5707脚位功能一样,就以TAS5711参照。测2脚3脚12V正常,13脚27脚DVDD3.3V正常,18脚1.8V正常,15、20、21、22脚有1.6V,23脚和24脚总线脚3.3V正常,19脚静音脚3.3V,测喇叭接口输出6V也正常,初步判断伴音块子应该是没问题的。想着此伴音是通过总线控制的,软件出问题也会没声音,试着升下级看能解决不。刚好前天认识了位此品牌机售后师傅,找他要了份这机子的工厂U盘升级数据。

  看此板挺新的,也是头一次修暴风机子,拆掉散热片,MSD6A639芯片,询问809团队说是高安方案的,跟MSD6A638一样,换芯片后需要主程序绑定ID,想着难得碰到这类主板,刚好可以做个引导部分备份,以备不时之需,看此板EMMC部分跟PPTV 一块板很像,找到以前PPTV828方案的飞线图。

暴风45F液晶电视有图像无声音故障维修 图2

  本人对自己焊工不是很自信,没有拆EMMC,就照着这图飞线试试看,飞好线后,能正常读取。

暴风45F液晶电视有图像无声音故障维修 图3

  备份完后,准备插U盘升级,不知道什么原因用厂家升级方法没反应,连接串口想进控制台升,结果串口是关闭的,显示UART BUS OFF!!,只能再次飞线用RT809H的EMMC_ISP_MST_UART_ON功能飞线打开,打开后,再看打印时,什么都没有!!这怎么回事,我只是备份了下,用编程器打开串口,没做其它的,为什么现在会没打印?

  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前后过程,难道是飞线打开串口时弄的?本人是第一次使用编程器里开串口功能,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这类情况,但再想想也不可能,如果是这样,这个功能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自己飞线动烙铁时,把EMMC通讯电阻烫坏了?一查,果然如此。

  焊接D0时把这个0欧排阻烫坏了一个,CMD和CLK也烫坏了,好不尴尬,用细导线连接后,打印出来了,也自动进入控制台了,插U盘输入cu后,U盘灯闪了几下就不闪了,打印显示未识别到U里的文件,又回到控制台了,试了几次都一样,这下糟了,本来能开机的,现在搞得不能开机,没法交差了,询问维修师傅,说明情况后,师傅让我把打印发个截图看看。

暴风45F液晶电视有图像无声音故障维修 图4

  又问我U盘里文件名是否跟打印提示的一样,也截图给看看。

暴风45F液晶电视有图像无声音故障维修 图5

  师傅说是U盘升级文件名跟打印里需要升级的文件名不一样,哪不一样?仔细一看,U盘里文件名前面多了几个省略号,删掉那几个省略号,再试一下升级,终于能升了,也能正常开机,心里也松一口气,看来厂家方法不管用也是文件名问题。

  开机后还是没有声音,软件没问题,那就是硬件了,可测伴音部分正常啊,再次询问维修师傅,说这种机可以进菜单里设置声音输出,看看里面是不是设置错了,进入菜单设置后,是内置音响,也没错。

暴风45F液晶电视有图像无声音故障维修 图6

  因为现在硬件部分就剩下主芯片和伴音芯片了,没办法还是继续查伴音部分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仍然找不到问题,难道是主芯片坏?这个可没有换的,内心郁闷得很,过后想想,换个伴音块子试下,最后开机声音居然出来了。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查来查去原来还是伴音块的问题 看来有时候不能太看重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