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进来帮小弟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8-30):
板号:14216-1
问题:待机芯片51225,不出线性5V。

3V线性正常的输出,5V线性就只有1V。

阻值都是400多欧,相连的1U电容也换了相同容量的,芯片换了两个新的照旧。线性5V没有其他去处。

实在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线性电压不需要开启,只要12脚有供电可以出线性3 5V,又没有短路,芯片也换了。各位给我出出主意。

网友A:
芯片会不会发烫?如果会发烫就可能是负载阻值偏小哦

网友B:
自己多看看看。。。。。。。。、。

网友C:
谁告诉你51125线性电压不需要开启的?哪个老师说的?所有35v芯片都有线性开启,你仔细看图,还有以前遇到过vin断线出的虚电压,开启偏低以及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多看看看。。。。。。。。、。

你没看清楚或楼主把芯片搞错了,你那个是TPS51225 and TPS51225B Timing,他这个是51225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多看看看。。。。。。。。、。

51225c是没有开启的,有供电就有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会不会发烫?如果会发烫就可能是负载阻值偏小哦

不会发烫,负载的话搜索不到线性5V去了哪里,只有一个1微法的电容,这个电容我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51125线性电压不需要开启的?哪个老师说的?所有35v芯片都有线性开启,你仔细看图,还有以前遇到过 ...

这个芯片是51225c不是51125哦,这个没有开启有供电就出线性,芯片两个开启电压是ec发出来的,ec现在供电都没有又怎么能发出信号呢?你说的供电端供电不足倒真有可能,我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