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换U记

楼主(2018-08-30):
     2台A1466 ,一台版号:820-3437-B 另一台版号:820-00165-A 。3437-B的板子CPU(sr16t)压坏报废,但是其他部分是好的。而00165-A的板子进过可乐,维修好后需长按开关开机。两块板子版型一样,就是CPU不一样,建议客户2台拼一台。客户同意,开始搞。其实很简单。
    先拆掉00165-A的cpu.直好珠备用(我用的是0.4有铅),再拆掉3437-B的CPU,拖平焊盘,上BGA土炮焊好后。冷却,上电,一声报警,不亮机。看来是ME 的问题,我也不会改BIOS里的ME ,bios对调因大小不一样也不行。那就备份后再刷。没有座子,飞线刷好后,回焊冷却。加电试机,完美开机

网友:
写的简单 这个具体操作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换了U稳定不稳定

网友:
没问题,不过要把EC换过去,要不声卡没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