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14SK 不充电 已经修复

楼主(2018-08-30):
接到一个电脑同行送来的电脑,客户说的是机器不充电 进系统后 一会显示充电 一会显示不充电 屏幕一亮一暗的。机器我接到后第一次开机没有发现问题。。又重新启动一次就出现这个现象了。屏幕一亮一暗的。。我拆机后 拆掉电池。开机测试  一直很好 看电影什么也没问题。。又给客户打了一下电话。。客户的意思是他已经拆掉电池测试过了。拆掉电池后也又这个现象。。可是我觉得 不接电池  不应该有这个现象把。。还是怀疑电池可能性大一些  找了一个电池测试。。装新电池后 一开机就出故障了。屏幕一亮一暗的。。右下脚图标 一会充 一会不充。。看来只能修主板了。。先找了一个充电芯片换了。 不管用  还是这个问题。。上论坛逛了逛  发现一个朋友发的帖子了。。说的是机器不充电 电阻损坏   我测量了一下我的主板  电阻上端 19.6V 电阻下端是18.5V  看起来好像也可以。他说的是可能这个电阻变质了。看他发的帖子 从别的板子上用到这个充电芯片的地方  显示电阻是10欧  我拆下来我的板子电阻 测试下  电阻阻值为3K。  我又找了一个联想板子 也是用的这个充电芯片  28脚电阻也是10欧   我就把电阻换了一下。。结果真的修好了。。不直到为什么。电阻变为3K后 电压只是从19.6V 变为 18.5V  怎么就不行了呢。。我把电阻的位置 在图中标出来了。。为了大伙方便

网友A:
666老师傅就是NB 充电电路表示很模糊

网友:
芯片的主供电电阻,相当开2R2电阻一样,阻值增大芯片供电不足。

网友B:
应当是供电不足引起充电芯片的不稳定,这种电压平时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因为量电压相差不多,有的芯片18.5V还是能正常工作的。可能这个有点娇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供电不足引起充电芯片的不稳定,这种电压平时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因为量电压相差不多,有的芯片18.5V ...

充电芯片主供电的保险电阻,从10欧姆变成了3K,那就不是供电了,而是信号

网友:
楼主看的贴,我记得,名字里,好像有呼吸灯一闪一闪什么的,我也修过一台,确定是通病

网友:
10变成3k电流就很小了,不足以让这个芯片工作起来,电压18.5v肯定是可以的,因为用电池11v一样工作,芯片工作不光是要有电压,而且要有足够的电流。3k电阻有0.5v的压降,你算下电流太小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是1.1v的降压加在3k电阻电流才0.4ma,不足以让这个芯片工作哈,一般都要几十ma

网友(2019-03-07):
学习了 图文都有很容易看懂

网友:
这个最基本的条件也是第一步就查了

网友:
先收藏了这个电压还真不注意。。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细腻.细小的问题也能查得出.电路图看得很透侧

网友:
充电电路表示很模糊

网友:
这个不充电故障好查

网友:
电阻变质了

网友(2019-04-11):
换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老师傅就是NB 充电电路表示很模糊

单保护隔离的这种不算难,要是遇到了PWM供电的,那才叫不好修

网友:
以前修过几个不充电的 啥也不想   头铁换充电芯片  都没好 一查都是小电阻的问题

网友(2019-11-14):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主供电的保险电阻,从10欧姆变成了3K,那就不是供电了,而是信号

正解,有电压 没有电流,形同虚设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我也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