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屏蔽板载内存)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30):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屏蔽板载内存)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硕TP500L

  主板版号:TP500LN Rev:2.0

  故障描述:二修机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华硕TP500L,客户表示进过水并且在其他店维修过,报了个初步维修价后留机待修。拆机目测全板进水位置在内存附近,上家已经对进水位置进行了清理,上电之前对各大电感打值没发现短路,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06A ,按开机触发上电至0.2A左右后掉电并能再次触发,判断缺少供电。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

  发现第9脚TON脚电压为0V,放大镜下观察发现PR8318 1脚已经严重腐蚀。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3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499K电阻装上,内存供电正常产生1.35V,上电电流升至1.1A不再掉电,测量各大电感 电压正常,不跑码,用手触摸板载内存发现有几个内存颗粒全部烫手。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4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5

  拆除所有板载内存颗粒,此板内存颗粒型号为H5TC4G83AFR,上万能宝查询价格每个18元 ,因为时间关系打算不订内存颗粒了,直接屏蔽掉板载内存使用插槽内存,通过点位图查询DIMM_SEL设定信号。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6

  三个信号全部为下拉状态,手动调电阻。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7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8

  将DIMM_SEL0、DIMM_SEL1电阻改为上拉状态,接上内存,电流一路飞奔,亮机。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9

  至此,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华硕TP500L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0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何雪科)提供

笔记本进水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154-1.html

网友A:
这3个信号要全部为高就可以屏蔽板载内存了吗?

网友:
厉害啊   我也这样的机器  放在那里了 还没有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3个信号要全部为高就可以屏蔽板载内存了吗?

LZ是老司机,像我都是去慢慢试的

网友:
冒昧问下楼主。亮机图里面的身影穿长外套,是在哪里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厉害的技术,好羡慕呀。。。。。。

网友:
楼主用的点位图软件叫什么名?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技术厉害。资料齐全,我只是想问一下这样换内存,能收多少钱?

网友:
华硕的板载内存确实很容易坏,就是华硕很多没有图纸,只有点位,要是在加上图纸的话,维修就很方便了

网友:
理论扎实!技术高,焊工也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嗯,楼主技术不错,我就有一点好奇,如今外面大太阳照着,平均温度35,我短袖短裤都觉得热,敢问楼主在哪里发财,这么热的天裹着一身厚衣服,我也想去,这样天热了我就去楼主那里上班,天冷了我就去南方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