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6s经常开机不能触摸

楼主(2018-08-30):
如题,需要按下锁屏重新点亮才触摸正常

显示/触摸座子正常

升压管附近电压无异常

有进水不显示前科,5v7飞线解决

网友A:
你说的这情况怎么跟屏有问题一样。。。换屏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情况怎么跟屏有问题一样。。。换屏试了吗

换屏测试也是这样呢

网友B:
有一种屏幕故障就是这样,先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屏幕故障就是这样,先换屏吧

确实换屏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