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55LD,REV3.3,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08-30):
话不多说,先普及一个屏蔽板载内存的知识、、、、

一、板载内存是不需要动的,

二、几颗电阻代表几个信号,PCBID1-PCBID4,板载内存不同,或无板载内存(也相当于屏蔽板载内存),这4个信号的排列不同,具体参照图纸

三、具体是1=电阻上拉到3.3V,0=电阻下拉到地,每一个电阻事实上是有相邻两个焊盘的,一个到3.3,一个到地,根据需要焊接到相应焊盘上即可。

四、无须增加或减少电阻,无论何种组合,始终是几个电阻,只是电阻是分别上拉到3.3或下拉到地而已,我们要做的仅仅是,根据需求,参照表格,移动电阻的位置而已(每个信号必须有一颗电阻,也只能有一颗电阻,,,即两个焊盘必须有一个电阻,然后一个空焊盘)。。。。

刚开始我也是不会自己屏蔽的,看了这玩意儿过后,我大概就懂了,这是我看一篇帖子里头复制粘贴出来的,自己做了些小小的改动,更能够理解一些,忘此贴原作者海涵、、、、、
正题:
这个机子有4个PCBID信号,从1到4,排列是0010,有16种排列方法,只能一种一种的试,没得其他捷径走得、、、、
运气还算比较好,第三下就试出来了、、:lol:lol上图、、

PCBID3,电阻下移,PCBID4,电阻上移,排列是0001,完美点亮。。

            剧终

学海无涯,去也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走过路过,忘各位看官加哈分,发帖不易、、、、

网友:
占个位置,看来老司机出马,美女都要跟到跑!!!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遇到的时候就有底了。  不过如果板载内存短路的话不知道屏蔽了有用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只能适用特定机型吧,拆供电和改BIOS的倒是见过,收藏备用

网友:
楼主真牛,好资料,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遇到的时候就有底了。  不过如果板载内存短路的话不知道屏蔽了有用吗,。

短路屏蔽没用,内存电压都不会出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666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会用到

网友B:
华硕就是吃饱没事做,做板载内存,又容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就是吃饱没事做,做板载内存,又容量坏。。。。

不做一点内存上去一块板光溜溜的。给别人感觉太好赚钱。

网友:
路过,飘过,证明来过

网友:
这个修的好,思路挺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