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V5470 提示:0%可用,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帮看看测试图是说明电池坏了吗?

楼主(2018-08-30):
DELL笔记本V5470  进系统后查看电池 提示:0%可用,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帮看看测试图是说明电池坏了吗?

数据:1,2脚 19V
3,4脚 0V
5脚 0V
6脚 2.7V
7脚 0V
20脚 19V
8, 9脚 3.3V
10脚 0.79V
11脚 0.79V
12脚 4.23V
13脚4.23V
14脚 0V
15脚 0V
16V 6.03V17脚 5.88V
18脚 4.23V
19脚 4.23V(过电感通到电池正极,也是4.23V)

补充内容 (2018-9-12 20:23):
结果:最后 换了电池好了。。。。

网友A:
不一定 查下充放电路

网友B:
看一下第一个选项,适配器插入提示None.还是45W或者60W.适配器问题也会导致

网友:
是适配器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查下充放电路

BQ737充电IC,MOS管G极0V电压,所以没有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第一个选项,适配器插入提示None.还是45W或者60W.适配器问题也会导致

适配器是65W的。第一个选项是指哪里的第一个项目?左边栏目第一项?

网友:
适配器接口是小口 不带针的那种。。。。。。。

网友C:
有的dell本子充电电路断线会不充电,先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D:
这DELL是越做越精呀,充电还要设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dell本子充电电路断线会不充电,先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换过了的,一样的情况。。。没发现断线。电池总线时钟到BQ737的8 9脚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DELL是越做越精呀,充电还要设置下

真有此情况?怎么设置?能指导下吗?

网友:
请用原装充电器充电

网友:
戴尔的好像是用可调电源就会有你这种情况吧  用原装就反倒不会

网友:
V5470电源是小口的,没有电源功率检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