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先锋W11二合一电脑 系统问题 求助

楼主(2018-08-30):
先锋W11二合一电脑  W10系统 重置系统 恢复重启后触摸不能用了 无法进系统 怎样操作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A:
外接一个键盘可以吗,然后开机f键都试一下看能不能进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个键盘可以吗,然后开机f键都试一下看能不能进去bios

谢谢  试过了  没反应

网友:
安装版U盘,触摸板应该会有反应,你试试

网友B:
把硬盘拔出来挂到台式机ghost后装回笔记本让它开机自己自动安装系统

网友:
实在不行,楼主可以试试,5楼说的方法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拔出来挂到台式机ghost后装回笔记本让它开机自己自动安装系统

这个机器硬盘三星的芯片 和苹果手机一样 在主板上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现言现策 问题已经基本确定是BIOS被锁  需要重刷原厂BIOS  谁有这个BIOS 可以留言 有偿使用  谢谢

网友C:
可以还原原来的系统呀.........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还原原来的系统呀.........1111

现在是任何东西都动不了  鼠标 键盘 触摸屏 所有不能用 说是BIOS被锁了

网友D:
我有一种方法,您可以试试哦,给你您个连接您进去试试看看http://pan.baidu.com/s/1mhGdByK

网友(2018-11-16):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种方法,您可以试试哦,给你您个连接您进去试试看看http://pan.baidu.com/s/1mhGdByK

谢谢了  这个已经重刷BIOS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