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3 REV:2.0

楼主(2018-08-30):
GA-H61-S3 REV:2.0,触发掉电,然后没有任何反应。IO上边的822排阻,更换后故障排除。一共三块都是一样的问题,也算是通病了。注意此版掉电时电源 滋 一声,类似于12V短路声。一定注意分别,别走歪路了。

网友:
我用手机拍的怎么回事这么不清晰

网友:
这个排组也会引起重起针电压低吧

网友:
有可能上次有两块这样的板没修好,有时间找出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个电路输入端应该加限流电路

网友:
来论坛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搞不懂这么测量排阻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