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处理解决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8-08-30):
接修一台H61MLC2的主板偶尔不能启动,经查是RSMRST#信号不正常,换IT8772E的IO,OK了,但是在试机时发现一个板子后面接口的USB接口不能用,查5V正常,但是插进去鼠标LED灯立马灭掉,经查跟USB1连的Q1(CM1293)有问题,上热风枪,拆掉,开机测试搞定。

网友:
写错不好修改了,是Q8,不好意思。

网友:
防静电的?

网友:
对的,CM1293系列二极管阵列的设计目的是为需要最小电容负载的电子元件或子系统提供静电保护。
这些设备对于保护具有高数据和时钟频率的系统,或者对于需要低电容负载的电路来说是非常理想的。每一个ESD通道都由一对二极管组成,这些二极管将正或负的静电电流脉冲引导到正极(VP)或负极(VN)供应轨。在VP和VN之间嵌入了一个Zener二极管,

网友:
把q8拆掉就可以了,不用重新换一个上去吗?

网友:
只是没保护了

网友:
印象我在联想的某些机型中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A:
这个故障华硕板子我修的最多了,前两天我还修了一片华硕的,USB不能用,测5v都正常,前置一路信号短路,把这一路的管子拆掉不短路,但是还是不能用,没办法还是老样子,把所有USB接口上的这种关系全拆掉,好了可以用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那个芯片不要都得行吗 ?                        是什么信号来着的 . ?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 朋友   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B:
USB口的过流过压保护吧。最好更换,避免以后遇到短路USB设备烧坏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的过流过压保护吧。最好更换,避免以后遇到短路USB设备烧坏桥

大神说得对,过几天客户黑着脸过来

网友:
一般都懒得换 直接拆吧 ,修个板子才能几个钱!!!

网友:
q8拆了也不换一个吗,这样能行吗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这个故障华硕板子我修的最多了,前两天我还修了一片华硕的,USB不能用,测5v都正常,前置一路信号短路,把这一路的管子拆掉不短路,但是还是不能用,没办法还是老样子,把所有USB接口上的这种关系全拆掉,好了可以用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这个东西还需要把线连接起来吧  台式机修的少

网友:
厉害秒杀了 厉害秒杀了 厉害秒杀了 厉害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华硕板子我修的最多了,前两天我还修了一片华硕的,USB不能用,测5v都正常,前置一路信号短路,把 ...

应该是没拆对吧,你最后拆的那个,才可能是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的过流过压保护吧。最好更换,避免以后遇到短路USB设备烧坏桥

说的对,这是应急处理,我已对客户说端口不够用插插键盘鼠标没事。其它最好注意。

网友D: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Q8(CM1293)故障所表现的现象为何(您如何判定Q8坏了)? Q8的零件名称为何?

网友:
这个是防静电保护的作用,去除掉就是不要保护了,最好装上

网友:
我还遇到过一个6角芯片引起的USB数据线短路,拆了就好了

网友:
老司机  开车稳稳的  一路向西

网友:
最好把Q8更换一个   这样保护也还在  免得烧桥

网友:
厉害直接秒杀老师傅666的膜拜 666

网友:
现在好多板子上都用这种。坏的好多

网友:
这些二极管将正或负的静电电流脉冲引导到正极(VP)或负极(VN)供应轨。

网友:
现在H61值钱 坏的都值50块                 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Q8(CM1293)故障所表现的现象为何(您如何判定Q8坏了)? Q8的零件名称为何?

哥们是6通道低电容ESD保护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靠,看完这段话,我对你,刮目相看了,厉害了,请教下,主板上358控制产生的桥供电,用mos管降压的,G ...

要看电路图,你那358可能是做脉冲发生器用。

网友:
常见故障,不过最好还是装个上去。

网友:
应该是拉低了 是吗

网友:
这个是台机的主板吧,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