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变压器初级带中心抽头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8-30):
师傅们变压器初级有中心抽头,在LCD背光升压中,PWMIC控制两个开关管。不是一个开关管和一个线圈就可以产生交流电了吗。为什么要两组开关管控制两个线圈。这两个线圈工作不会相互干扰吗

网友:
电感需要里的特别近特别近才会有互感的,笔记本中的电感线圈匝数不会太多,基本忽略不计,甚至可以说是没有。PWM电路中电流没有经过电感之前的波形是方波,如果直接输出肯定是没法用的啦,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对mos管,也就是上下管,说白了就是一对开关,上开下关、上关下开的,然后输出累死于三角形的波形,因为频率非常快,放大来看就是类似于波浪线一样。电感的作用是通直流阻交流,所以类似于波浪线的电流经过电感变成稳定的直流电,后面也会并联很多滤波电容。啊不知道这么说明白没有?

网友:
还有那两色个线圈是用来升压或者降压用的,前面的叫做初级线圈,后面的叫次级线圈。匝数之比等于电压之比。举个例子给你,假如初级线圈的匝数是110,次级线圈匝数是10,220/110=20/10,那么输出的电压就是20V。特斯拉线圈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