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3-572G EC电路板腐蚀 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8-08-30):
这次搞大了  机器送来 不充电   插电池没得反应  电池有电    适配器可开机 进桌面正常
检测 电池到EC 的数据线和时钟不正常    看下EC 明显进液痕迹
就拆了EC 准备处理后重焊下  可是 可是 默哀3分钟 。。。
四面看了下  最少20根线腐蚀断线
EC外面可以飞线   可ec芯片下面N多断线可咋办
导电银漆笔能不能用啊  ? 耐不耐焊接的
哪位兄弟有好办法 说下

网友:
就这样   腐蚀的厉害  问题是拿来时可以开机啊   这可怎么交差

网友:
我这个可能是比你运气要好点,据客人说来前现象与你修前的一样,但客人听网上的去搞了电源接口把借口搞了后切低死翘翘后来到我们这,如此这般搞/换接口200满口同意搞好借口开机也的确与你修前的情况一样;看了EC那里还是和你差不多但不敢多嘴交手算了。

网友:
用漆包线最好是吸锡线里面的细线飞线,然后用绿油固化

网友:
看起来也没有几根线段了,小心点补回去就可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没洗干净。实际断的不多,用细线只要断的地方接一点点就行,不用什么绝缘那样EC会放不平

网友:
用托锡带里的线去飞 飞完后用绿油固化 没问题的 焊接的时候小心点就好了

网友:
有的没断,只不过露铜了而已

网友:
只有飞线了!多细心飞下!

网友:
清理干净  飞线  绿油封好

网友:
只要铜孔没断路飞一下线可以,铜孔断路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