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台电平板,刷了bios开机不亮但cpu发烫,如何解救

楼主(2018-08-31):
前因后果是这样的:众所周知,要开启或关闭secure boot这个功能需要在bios的security里设置。这平板的secure boot是关闭的,我想把他打开,但bios里只有main、boot、exit三项,其他的选项都没有,所以要进入这个设置只能另找出路,于是我就疯狂研究,各网站查阅各种资料,得知这些选项可能是被工程师故意隐藏的。所以我就照某贴吧里的方法使用BCP把备份出的bios打开,把所有选项的访问权由default改为user,保存刷入,结果gg,幸好我有备份,上编程器救活了。既然这条路没成功,那我就继续另找。得知了TXE区域里有一个叫FPF的东西,因为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况且大多都是英文的,这让我一个文盲看得一脸懵逼。所以我就猜如果这东西能控制secureBoot的开关呢?不管了,枉着探索的精神决定再试一下,就算gg了咱还有万能的编程器呢~使用FPT修改fpf参数,把secureBoot由0改为1(0是关1是开),重启,结果再次gg..编程器抢救吧,然而这次问题搞大了!刷备份的bios依旧不亮机,但cpu发热,外接也有供电。试了一些我能想出的办法仍然抢救无效,完全不知道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好好的一个平板被我折腾坏了无奈来这里求教,况且我也是刚接触这方面,未知的区域还很多,也刚好来这拜个师,哪位师傅闲就收了我吧233

网友A:
台电什么型号的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电什么型号的平板。。。。。。。。。。。。。。。。

x98plus,A5C6,单win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