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7Plus后置不照相

楼主(2018-08-31):
老司机你们好  想请问下有台7P后摄像头不照相是什么原因  二修的机子 把供电的电感短接了 两个供电管换了 还是不行  座子的阻值电压供电都正常  求给个思路

网友:
测座子阻值 看那个不正常

网友A:
供电管的工作条件不具备你换了也没用啊

网友B:
如果条件都具备,那就是外配咯!

网友C:
测座子阻值 看那个不正常测座子阻值 看那个不正常

网友D:
换摄像头了吗?这个摄像头特别容易坏

网友:
你可能不信,90%是摄像头坏了,而且还很贵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换摄像头了吗?这个摄像头特别容易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管的工作条件不具备你换了也没用啊

供电管都换过两套咯  测了输出端有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条件都具备,那就是外配咯!

外配也换了     一样不能用 前置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座子阻值 看那个不正常测座子阻值 看那个不正常

问题是两个座子阻值都正常    这才最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摄像头了吗?这个摄像头特别容易坏

试过两个摄像头了哦   还是不行

网友F:
把资料备份好,装摄像头刷个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配也换了     一样不能用 前置可以

把坐子换了,或者重新焊一下,排除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资料备份好,装摄像头刷个鸡试一下

这个最基本的操作  已经试过好几遍啦

网友:
测输出电压  用第三方软件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G:
有组织不一定有电压。测电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组织不一定有电压。测电压看看吧

阻值电压都有  都正常:(:(:(:(:(

网友H:
如果确定不是摄像头问题。先把确认好的摄像头扣上再飞线一个个测PP3V0. PP1V8.PP2V8.PP1V2.PP2V9供电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再重点查两个I2C线和LPDP的两组数据线,还有一路AP-UT-CLK-CON时钟。他们所连的元器件是不是有虚焊的,总之要仔细不能马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确定不是摄像头问题。先把确认好的摄像头扣上再飞线一个个测PP3V0. PP1V8.PP2V8.PP1V2.PP2V9供电是否正 ...

谢谢你这么认真回答  我会好好查查的

网友I:
你的摄像头换了不  双摄像头就是个坑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然后放弃维修,花时间多还不得钱(同行机)。楼主修好了求分享经验。

网友:
断线了,我遇到一个进水导致的,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摄像头换了不  双摄像头就是个坑

换了两个了哦 还是一样不照相 。。。。

网友(2018-11-09):
所以呢
闪光灯能开吗
闪光灯IC换了吗?

网友(2019-08-22):
看看前置行不行,前置也不行那么就是供电问题,前置没问题后置条件也都测了正常,那么要排除相头本身,主相头LPDP总线上面的耦合电容有没有空焊掉件等,如果你刷过机没扣相头,扣上再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