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官网BIOS分离详细教程

楼主(2018-08-31):
MSIV星官网BIOS分离详细教程

  1.准备工具:WinHex

  主板型号:MS-7732  PH61-P33(B3); 版本:VRE:2.4

  2.从官网下载PH61-P33(B3)BIOS,发现是.exe的可执行文件,文件大小10.7M远远超出了原机备份的大小,这种情况是不能直接刷写的,我们需要从里面分离出需要的那部分,一般这种情况官网BIOS里面都是包含了完整的BIOS程序。

  3.将原机BIOS和官网BIOS一起载入到WinHex对比尾部文件,有2种情况:一种是一致的可以直接提取刷;另一种是里面存2个BIOS。这时要根据版本来决定提取哪个出来负责会导致刷写失败。

  4.那么这个里面就有2个BIOS了,要想提取对应的版本BIOS,看版本:

  第一个原机提取BIOS文件版本110。

  官网下载的BIOS第一个版本:

  直接跳转8M文件,十进制换算8MB=7FFFF0。

  选中后按ALT+G跳转,输入7FFFF0.选择第三个选项。

  选中后按CTRL+C复制然后再按CTRL+SHIFT+N新建一个BIN.命名为官网提取2个BIOS未分离,接着点保存。

  保存后效果图:

  接着右击鼠标,选择起始位置。

  接着再按ALT+G跳转3FFFF0。(老BIOS是4M)注意看下图:

  点击确定发现第一个BIOS的版本,第二个BIOS起始位置,如下图:

  刚刚看第二个BIOS版本不对,不需提取,直接选中后复制第一个BIOS新建提取出来就可以刷机了。

本文作者:chenhaolong1990

网友:
还得买个软件下载几十个练练手啊

网友:
找个V星的主板  进系统  把文件考到u盘里打开 会自动解压出来bios的

网友(2018-11-29):
真是技术活

网友:
这个真需要学习了,很有用啊 啊!!!bios提取

网友(2019-09-14):
mk,嗯等下去试试

网友(2019-12-25):
感觉好复杂的,本来想试一下,,真  的没那耐心,那个软件哪有pojie的?

网友:
这个真的太麻烦了。。。
如果是专业人还可以努力一下,要是偶尔用一下,简直要命

论坛上有高人做好的工具直接自动分离

网友(2021-02-05):
偶尔用用还行阿。

网友:
研究得透彻,嫌麻烦得估计要买一个。不过楼主的技术了得

网友(2023-05-07):
很详细的教程,收藏了

网友(2023-08-07):
厉害了楼主 又学了一招 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可真是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