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48EC280JD开机背光闪有声音,液晶电视图像不正常故障检修

楼主(2018-08-31):
海信LED48EC280JD开机背光闪有声音,液晶电视图像不正常故障检修

  海信LED48EC280JD开机背光闪有声音,液晶电视图像不正常,有时闪几下图像就正常,有时不出图像背光一直闪(不闪了也是白屏),声音一直正常。

  开盖检测故障时,12V、24V、背光供电及PFC电压都会抖动,在有声有图时测PFC电压只有300V,待机时有310V,测PFC电源芯片VCC供电电压只有10.5V,怀疑PFC电路不良。

  清除R811、R812、R813电阻红胶无效,测V935的CB脚电压都是10.5V,看来也是不正常偏低。把该电路的R953、R954、R955及V935都检查及取红胶还是不行,再检查VCC供电电路的过桥电阻R807(跨过光耦N894的3脚4脚)取除红胶,开机立刻图声正常。测PFC电压390V,PFC供电VCC电压15.5V,多次开关机及过夜冷机开机都OK,故障排除。

  注:故障原因是PFC芯片供电在临界处启动困难,VCC电压线路R807红胶与光耦漏电拉低VCC电压所致。

海信LED48K20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