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 无线网卡报错,去掉一样

楼主(2018-08-31):
按坛友说的,更换过显卡3V转换管 PQ94还是没解决,刷过BIOS 不行, 但是没有白名单BIOS, 来绕过无线网卡检测,
我看有朋友是刷白名单好了的,能不能别藏宝了,传上来造福人类    !!!!!!!!!!!!!!!!!!!!!!!!!!!!!!!!
   解决了哈,是有线网卡引起的,感谢大家讨论, 进系统 WIFI使用正常!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拆掉 网卡 还报错不??? 不报错的话,找个USB 网卡插上去。。。

网友A:
哦,刚才没看标题, 拆掉也是一样。。。

网友:
我晓得是BIOS问题啊, 关键是普通的BiOS 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刚才没看标题, 拆掉也是一样。。。

联想做的很神奇,非要搞个无线检测,麻烦,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联想做的很神奇,非要搞个无线检测,麻烦,

BIOS里面 要检查网卡的 是不是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 要检查网卡的 是不是原装

取了无线网卡还是报错, 我现在在想能不能断开无线网卡

网友:
某宝买一个

网友C:
直接买一个带联想识别码的,又不贵,拆装又方便,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一个带联想识别码的,又不贵,拆装又方便,何必那么麻烦!!

我现在不上无线网卡也报错, 你确定买了上上管用吗

网友:
不上应该是报错的,它的逻辑是没有检测到认证的无线网卡,管你是没上还是上了别的!
当然,具体看大神怎么说了

网友:
网上搜一下网卡白名单,自己也整得明白,只是稍微麻烦些。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问题,如果显卡检不到也会报这个网卡错误

网友D:
http://bbs.zol.com.cn/nbbbs/d160_143691.html
给你发个链接是Y400/500系列的改无线网卡白名单,全部粘贴过来太费事了,你看一下吧,我也研究研究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重新下过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zol.com.cn/nbbbs/d160_143691.html
给你发个链接是Y400/500系列的改无线网卡白名单,全部粘贴 ...

办法是可以,但是我这个故障不一样, 进不了系统,

网友:
PCIE总线查了没。感觉是发现PCIE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不上无线网卡也报错, 你确定买了上上管用吗

联想的没换过,HP的换过几个!不上没检测到也会报错啊!!买的话要说明带识别的,光型号一致也不行!

网友:
在网上让人搞下BIOS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