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BIOS

楼主(2018-08-31):
联想IH81M V1.0主板蓝屏124 在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开机慢 最后换CPU好了 附上读取的BIOS 这个开机很快的

ih81m 1.0.rar

网友A:
合成一下就可以了,合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合成一下就可以了,合成一下就可以了,

怎合成 我也不会合成bios     现在我写了一个bios 重启 一下  就不显示了要断了电才能显示

网友(2019-10-06):
引用 网友B:
怎合成 我也不会合成bios     现在我写了一个bios 重启 一下  就不显示了要断了电才能显示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5-16):
手上有一个下载了 刷完亮机慢

网友(2021-09-27):
亮机多长时间哦

网友:
找了好长时间 不是亮机慢 就是开机有报错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