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Z6 版号6-71-N1500-D02A 卡win7logo 不能进pe

楼主(2018-08-31):
海尔的TR g150t-a1 用的也是这款主板 都是蓝天代工的 各种做系统都不成功
正常进入就卡在logo处不动
更换内存 不行
刷bios     不行
不接键盘和鼠标 不行
usb接口很好用
更换硬盘     不行
换m2硬盘   不行
摘掉 网卡芯片 声卡芯片 不行
更换南桥 不行
还有其他招吗?

网友:
换cpu吧,估计cpu引起的

网友:
嗯   会不会cpu啊

网友:
摄像头拆了没,什么都搞了只有CPU了吧

网友A:
这种不好搞能亮机的

网友:
cpu是i7的,出了名的铁板烧,正常工作90度。难道是它,尼玛的,我的南桥白换了。

网友:
抽空我加焊一下,就怕特么的给焊挂了,粘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好搞能亮机的

搞不好机器不亮机了,不好解释,能亮机的毛病都是墨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