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31):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长城M932S

  故障现象:显示器无法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打开后盖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电源板特写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测电源板5V电压正常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测电源板12V电压正常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5

  测驱动板1.8V正常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测驱动板3.3V正常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7

  测每个按键上3.3V正常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8

  怀疑程序问题,先备份程序。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9

  信号板主芯片是TSUM1PFR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0

  屏的型号是CLAA185WA 05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1

  用编程器连机,连上了说明主板大问题没有。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2

  正在烧写程序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3

  校验有点问题,不管它了。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4

  电源灯已经亮了,能开关机了。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5

  显示器装好,显示正常,维修完毕。

长城M932S显示器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6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么高深啊,我只会拆了24芯片出来刷!

网友:
把程序发出来,让我们备份下来,以后 碰到了直接刷·················